PCB开槽的作用。

楼主(2011-10-25):
需要采样一个1000V的高压,老大告诉我要PCB开槽。开槽是不是PCB之间的距离就是电气间隙,不开槽就是爬电距离。开槽到底带来了什么好处?高压靠得太近是不是会放电,是不是把高压周围看做个电容,电压太高会击穿这个电容。

网友A:
re LZ:

PCB虽然耐压也不低,但使用长久后会沾上灰尘和潮气,如此其耐压就会明显降低(表现为爬电)。开槽后,短距离采用直接空气隔离,其耐压将得到一定的保证。

楼主:
回复 网友A:
爬电是什么意思呢?现象是什么呢?

网友B:
爬电就是电爬。。。和人在地上爬行一球样

形象而生动,终于名别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A:
爬电是什么意思呢?现象是什么呢?
引用 楼主:

爬电就是绝缘体表面沾污和受潮后绝缘电阻降低,在高压下产生电流(乃至电弧)的现象。

网友C:
抗电强度最好的,是固体或液体内部,例如二极管PN结,MOS管的绝缘栅极,变压器油中。
其次是常温常压或(高压更好)气体。
最差的是固体表面,原因HWM已经说明,是固体表面沾染了灰尘和潮湿。
典型的例子是电力变压器的套管。其直径并不大,芯柱和变压器外壳之间距离并不大,但因是在变压器油和陶瓷中,所以能够承受很高电压。但套管相当长,表面做成波纹和沟槽,目的就是为了增加沿表面的距离。

楼主:
算是明白了大概,谢谢诸位,特别是HWM,maychang。

网友D:
增大爬电距离。

网友E:
电气间隙是两个被测物的空间距离,爬电距离是沿着两个被测物表面的距离,一般来说爬电距离不小于电气间隙

楼主:
PCB开槽一般要开多宽呢?我遇到的情况是1000V。

网友F:
在新的标准中,爬电距离的标准和电气间隙的标准是一样的了,因此其实开槽意义已不大了!

网友G:
在新的标准中,爬电距离的标准和电气间隙的标准是一样的了,因此其实开槽意义已不大了!
引用 网友F:

。。。。

网友H(2013-03-08):
电气间隙是两个元器件最近的空间距离,爬电是一个器件的带电管脚沿着pcb板表面到另一个器件的带电管脚的最近距离,,,

网友I(2013-04-09):
引用 网友B:
爬电就是电爬。。。和人在地上爬行一球样

说的的太形象了

网友J(2016-04-12):
引用 网友C:
抗电强度最好的,是固体或液体内部,例如二极管PN结,MOS管的绝缘栅极,变压器油中。
其次是常温常压或(高 ...

目的就是为了******

网友G:
自己搜吧

网友K:
开槽的宽度,一般是3mm,1000V(好像是,具体记不清了)。

这个具体,要看你的产品工作的环境、温度、压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