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USB接口定义 颜色

楼主(2011-10-25):
USB接口
USB的全称是Universal Serial Bus,USB支持热插拔,即插即用的优点,所以USB接口已经成为MP3的最主要的接口方式。USB有两个规范,即USB1.1和USB2.0。

  USB1.1是目前较为普遍的USB规范,其高速方式的传输速率为12Mbps,低速方式的传输速率为1.5Mbps(b是Bit的意思),1MB/s(兆字节/秒)=8MBPS(兆位/秒),12Mbps=1.5MB/s。目前,大部分MP3为此类接口类型。

  USB2.0规范是由USB1.1规范演变而来的。它的传输速率达到了480Mbps,折算为MB为60MB/s,足以满足大多数外设的速率要求。USB 2.0中的“增强主机控制器接口”(EHCI)定义了一个与USB 1.1相兼容的架构。它可以用USB 2.0的驱动程序驱动USB 1.1设备。也就是说,所有支持USB 1.1的设备都可以直接在USB 2.0的接口上使用而不必担心兼容性问题,而且像USB 线、插头等等附件也都可以直接使用。

  使用USB为打印机应用带来的变化则是速度的大幅度提升,USB接口提供了12Mbps的连接速度,相比并口速度提高达到10倍以上,在这个速度之下打印文件传输时间大大缩减。USB 2.0标准进一步将接口速度提高到480Mbps,是普通USB速度的20倍,更大幅度降低了打印文件的传输时间。

  右图为USB接口连线定义

  USB是一种常用的pc接口,他只有4根线,两根电源两根信号,如下图.故信号是串行传输的,usb接口也称为串行口,usb2.0的速度可以达到480Mbps。可以满足各种工业和民用需要.USB接口的输出电压和电流是: +5V 500mA 实际上有误差,最大不能超过+/-0.2V 也就是4.8-5.2V 。usb接口的4根线一般是下面这样分配的,需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要把正负极弄反了,否则会烧掉usb设备或者电脑的南桥芯片:黑线:gnd 红线:vcc 绿线:data+ 白线:data-

  --------------------------------------------------------

楼主:
 USB接口定义 颜色

  一般的排列方式是:红白绿黑从左到右

  定义:

  红色-USB电源: 标有-VCC、Power、5V、5VSB字样

  绿色-USB数据线:(正)-DATA+、USBD+、PD+、USBDT+

  白色-USB数据线:(负)-DATA-、USBD-、PD-、USBDT+

  黑色-地线: GND、Ground

  USB接口定义图

楼主:
USB接口
USB的全称是Universal Serial Bus,USB支持热插拔,即插即用的优点,所以USB接口已经成为MP3的最主要的接口方式。USB有两个规范,即USB1.1和USB2.0。

  USB1.1是目前较为普遍的USB规范,其高速方式的传输速率为12Mbps,低速方式的传输速率为1.5Mbps(b是Bit的意思),1MB/s(兆字节/秒)=8MBPS(兆位/秒),12Mbps=1.5MB/s。目前,大部分MP3为此类接口类型。

  USB2.0规范是由USB1.1规范演变而来的。它的传输速率达到了480Mbps,折算为MB为60MB/s,足以满足大多数外设的速率要求。USB 2.0中的“增强主机控制器接口”(EHCI)定义了一个与USB 1.1相兼容的架构。它可以用USB 2.0的驱动程序驱动USB 1.1设备。也就是说,所有支持USB 1.1的设备都可以直接在USB 2.0的接口上使用而不必担心兼容性问题,而且像USB 线、插头等等附件也都可以直接使用。

  使用USB为打印机应用带来的变化则是速度的大幅度提升,USB接口提供了12Mbps的连接速度,相比并口速度提高达到10倍以上,在这个速度之下打印文件传输时间大大缩减。USB 2.0标准进一步将接口速度提高到480Mbps,是普通USB速度的20倍,更大幅度降低了打印文件的传输时间。

  右图为USB接口连线定义

  USB是一种常用的pc接口,他只有4根线,两根电源两根信号,如下图.故信号是串行传输的,usb接口也称为串行口,usb2.0的速度可以达到480Mbps。可以满足各种工业和民用需要.USB接口的输出电压和电流是: +5V 500mA 实际上有误差,最大不能超过+/-0.2V 也就是4.8-5.2V 。usb接口的4根线一般是下面这样分配的,需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要把正负极弄反了,否则会烧掉usb设备或者电脑的南桥芯片:黑线:gnd 红线:vcc 绿线:data+ 白线:data-

  --------------------------------------------------------

  USB接口定义 颜色

  一般的排列方式是:红白绿黑从左到右

  定义:

  红色-USB电源: 标有-VCC、Power、5V、5VSB字样

  绿色-USB数据线:(正)-DATA+、USBD+、PD+、USBDT+

  白色-USB数据线:(负)-DATA-、USBD-、PD-、USBDT+

  黑色-地线: GND、Ground

  USB接口定义图

   PS2、USB、DB-9、网卡、串口、并口、VGA针脚定义及接口定义图

网友(2010-05-01):
以下为仅为主板各接口的针脚定义,外接出来的设备接口则应与主板对应接口针脚定义相反,如鼠标的主板接口定义为6——数据,4——VCC,3——GND,1——时钟,鼠标线的接口定义则与之相反为5——数据,3——VCC,4——GND,2——时钟;其他外接设备与此相同。

楼主(2011-10-25):
首先是ATX 20-Pin电源接口电源接口,根据下图你可方便判断和分辨。现在为提高CPU的供电,从P4主板开始,都有个4P接口,单独为CPU供电,在此也已经标出。

鼠标和键盘绝大多数采用PS/2接口,鼠标和键盘的PS/2接口的物理外观完全相同,初学者往往容易插错,以至于业界不得不在PC'99规范中用两种不同的颜色来将其区别开,而事实上它们在工作原理上是完全相同的,从下面的PS/2接口针脚定义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上图的分别为AT键盘(既常说的大口键盘),和PS2键盘(即小口键盘),如今市场上PS2键盘的数量越来越多了,而AT键盘已经要沦为昨日黄花了。因为键盘的定义相似,所以两者有共同的地方,各针脚定义如下:
  1、DATA 数据信号
  2、空
  3、GND 地端
  4、+5V
  5、CLOCK 时钟
  6 空(仅限PS2键盘)
USB(Universal Serial Bus,通用串行总线)接口是由Compaq、IBM、Microsoft等多家公司于1994年底联合提出的接口标准,其目的是用于取代逐渐不适应外设需求的传统串、并口。1996年业界正式通过了USB1.0标准,但由于未获当时主流的Win95支持(直到Win95 OSR2才通过外挂模块提供对USB1.0的支持)而未得到普及,直到1998年USB1.1标准确立和Win98内核正式提供对USB接口的直接支持之后,USB才真正开始普及,到今天已经发展到USB2.0标准。
  USB接口的连接线有两种形式,通常我们将其与电脑接口连接的一端称为“A”连接头,而将连接外设的接头称为“B”连接头(通常的外设都是内建USB数据线而仅仅包含与电脑相连的“A”连接头)。

USB接口是一种越来越流行的接口方式了,因为USB接口的特点很突出:速度快、兼容性好、不占中断、可以串接、支持热插拨等等,所以如今有许多打印机、扫描仪、数字摄像头、数码相机、MP3播放器、MODEM等都开始使用USB做为接口模式,USB接口定义也很简单:
  1 +5V
  2 DATA- 数据-
  3 DATA+ 数据+
  4 GND 地

楼主:
主板一般都集成两个串口,可Windows却最多可提供8个串口资源供硬件设置使用(编号COM1到COM8),虽然其I/O地址不相同,但是总共只占据两个IRQ(1、3、5、7共享IRQ4,2、4、6、8共享IRQ3),平常我们常用的是COM1~COM4这四个端口。我们经常在使用中遇到这个问题——如果在COM1上安装了串口鼠标或其他外设,就不能在COM3上安装如Modem之类的其它硬件,这就是因为IRQ设置冲突而无法工作。这时玩家们可以将另外的外设安装在COM2或4。
  标准的串口能够达到最高115Kbps的数据传输速度,而一些增强型串口如ESP(Enhanced Serial Port,增强型串口) 、Super ESP(Super Enhanced Serial Port,超级增强型串口)等则能达到460Kbps的数据传输速率。

串口是计算机主要的外部接口之一,通过九针串口连接的设备有很多,像串口鼠标、MODEM、手写板等等,九针串口的示意图如上,其各脚的定义如下:
  1 DCD 载波检测
  2 RXD 接收数据
  3 TXD 发送数据
  4 DTR 数据终端准备好
  5 SG 信号地线
  6 DSR 数据准备好
  7 RTS 请求发送
  8 CTS 清除发送
  9 RI 振铃指示
显示器当然是很重要的设备了,显示器使用的是15针的连接公头,因为显示器属于一种较为独立的电子器件,所以它的接头定义也有很多较专业的部分,具体针脚定义如下:

1 红
2 绿
3 蓝
4 空脚
5 地
6 红-接地
7 绿-接地
8 蓝-接地
9 空脚
10 接地
11 接地
12 SDA
13 水平同步
14 垂直同步
15 SCL
网卡(LAN)接口

楼主:
音频接口

最初的并口设计是单向传输数据的,也就是说数据在某一时刻只能实现输入或者输出。后来IBM又开发出了一种被称为SPP(Standard Parallel Port)的双向并口技术,它可以实现数据的同时输入和输出,这样就将原来的半互动并口变成了真正的双方互动并口; Intel、 Xircom 及Zenith于1991年共同推出了EPP(Enhanced Parallel Port,增强型并口),允许更大容量数据的传输(500~1000byte/s),其主要是针对要求较高数据传输速度的非打印机设备,例如存储设备等;紧接着EPP的推出,1992年微软和惠普联合推出了被称为ECP(Extended Capabilities Port,)的新并口标准,和EPP不同,ECP是专门针对打印机而制订的标准;发布于1994年的IEEE 1284涵盖了EPP和ECP两个标准,但需要操作系统和硬件都支持该标准,这对现在的硬件而言已不是什么问题了。目前我们所使用的并口都支持EPP和ECP这两个标准,而且我们可以在CMOS当中自己设置并口的工作模式。

并口是计算机一个相当重要的外部设备接口,最常用来连接的设备那就要算是打印机了,另外,有许多型号的扫描仪也是通过并口来与计算机连接的。并口也是25针的,与25针串口不同的是,并口是25个孔,所以常称为“母头”,而像串口就常称为“公头”。并口的针脚定义如下:
1 STROBE 选通
2-9 DATA0-DATA7 数据0-7
10 ACKNLG 确认
11 BUSY 忙
12 PE 缺纸
13 SLCT 选择
14 AUTO FEED 自动换行
15 ERROR 错误
16 INIT 初始化
17 SLCT IN 选择输入
18-25 GND 地线

主板上CPU等网风扇接口。

主板上音频线接口。

主板SATA串口硬盘接口。

楼主:
IEEE1394通常有两种接口方式,一种是六角型的六针接口,另一种是四角的四针接口,其区别就在于六针接口除了两条一对共两对的数据线外还多了一对电源线,可直接向外设供电,多使用于苹果机和台式电脑,而四针接口多用于DV或笔记本电脑等设备。
  ●使用方便,支持热插拔,即插即用,无需设置设备ID号,从Win98 SE以上版本的操作系统开始内置IEEE1394支持核心,无需驱动程序。

  ●数据传输速度快,IEEE1394a高达400Mbps,后续的IEEE1394b标准可将速度提升到800Mbps、1.6Gbps甚至3.2Gbps。

  ●自带供电线路,能提供8—40V可变电压,允许通过最大电流也达到1.5A左右,因此它能为耗电量要求小的设备进行供电。

  ●真正点对点连接(peer-to-peer),设备间不分主从,可直接实现两台DV间的数据传输或是多台电脑共享一台DV机,而且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直接将IEEE1394接口DV机中的图像数据保存到IEEE1394接口的硬盘中。

  当前我们应用最多的是带宽400Mbps的IEEE1394a接口,与其相比,正在发展中的IEEE1394b接口的特点是可以实现长途数据传输。今年初由美国德州仪器公司(Texas Instruments)推出了业界首款IEEE1394b器件TSB81BA3,不仅将上一代 1394a的速度加倍到800Mbps,而且还将通信距离增加到了100米,而如果采用石英类材料的光纤的话,则传输速度可以达到1.6Gbps,将来还有望提高到3.2Gbps。从而可确保在高速数据传输与多媒体网络中实现更佳的用户体验。

网友A:
喔噻 对初学者很好

网友B:
兄弟 ,搞到够 多资料啊,顶!!!

网友C:
资料够多的啊

网友D:
学习了。不知道现在USB3.0的定义哦

网友E:
看不到图

网友F:
还有这么多讲究啊,就是看不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