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51单片机实验板样板刚回来,焊好了一块,秀一下。

楼主(2011-10-25):
与市面上买的开发板,少了24C04,93C46,AD/DA芯片,还有继电器,因为我感觉这些东西一般在产品开发中单片机都集成了,所以选了一款高性能的51单片机,STC12LEA60S2,带EPROM,带8路10位AD,带双串口……,默认配置是STC11F16XE,这两款都可以直接当做普通的51单片机用。反正都是兼容的,当然性能强多了。步进电机,和驱动板是单独的模块。继电器可以在洞洞板上自己焊的。这款板子的设计思路为:1、单片机入门学习的学习,只要一根USB方口线,就能完成程序下载,供电啥,简单。,2、开发产品时能拿几个模块搭下就是一个产品。不用再画PCB测试啥的,。比如以外接个GSM模块,就可以当GSM开发板用了。GSM模块-TC35,这次也做了几块,估计明天能焊好。到时也拿来秀下。外接个315模块,改改程序,就是个安防报警产品了。多加几路步进电机,就可以做个小车了。

楼主:
谁能看出其中一个BUG送10分

网友A:
j间隔太大算不算啊 哈哈

网友B:
CPU的晶振呢

楼主:
间隔太小就不好插手了,晶振那些没有焊的元器件不算啊,只看PCB板。如果能看出其它标注问题的,非常感谢。电路功能正在调试中……

网友C:
有点像我在淘宝上面买的

网友D:
D30被焊坏了

楼主:
内容大件都差不多,只不过这个比较灵活,所有块,都可以自己搭配。这个光数码管显示就可以自己搭出N种电路,和用N种程序去写。并且比市面上多了一路串口做实验时,在电脑上显示用,很方便。一路串口写程序,一路串口显示调试的值。

网友E:
还是不错的:P

网友F:
这么辛苦不如搞个ARM玩

网友F:
感觉是不是CPU的DIP坐设计反了?

楼主:
不是反了,是没有标Pin1脚,:L

网友:
直接贴几个图想看出问题有点挑战性.鉴定完毕!

网友G:
单片机两边的排针没有把P0、P1、P2、P3各I/O标识出来,初学的人使用比较难找到。

总体说不错。

网友H:
焊功能太差了。。贴片无件两边的锡一坨一坨的

网友I:
学习就不要管那么多扩展....

网友J:
大家都懂的

网友K:
呵呵,如果是初学者做实验板如此,我只有叹服,不错

网友L:
24个KEY.真够多的。

网友M:
板子布得不错, 可惜了那焊锡丝.

网友N:
老兄  你太牛  ···

楼主:
按键要的,模仿电话机按键,要那么多,加GSM模块可以做无线电话机的。想以后加个USB电路,可以模仿PC按键,假如设计低端的应用产品的时候,不闲多,只怕会少。再说以后做其它核心模块的时候,这个就是个基本功能扩展板,都可以用排线引出来。当初想的,不但把它做成一个初学者能上手的板子,也可以让他们在工作的时候当开发板。这个款是个样板,多谢各位大虾们的指导。板子全是手工焊接的。好久没焊了,功夫没练到家啊。准备来年做个STM32的核心模块安在上面的。现在没事在家,权当练练手了。

楼主:
我以前设计的一个产品上用了好几百个按键:sleepy:

网友M:
我以前设计的一个产品上用了好几百个按键

那是什么琴啊,用这么多琴键?;P

网友O:
是不是电源加个保险丝.呵呵,不过对这51板来说也没必要!

楼主:
加了个6V500mA的保险丝,呵呵,没看出来吧
是个贴片的保险丝。

网友P:
我以前设计的一个产品上用了好几百个按键:sleepy:
引用 楼主:
:o 这个人机接口对使用者非常有挑战性!

网友:
DB9座旁边的IC是不是没有焊座子?直接把ic焊在板子上了?不好意思,看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Q:
兄弟能告诉我在那打的样板

网友R:
我以前学51和avr单片机都是自己用万能板焊。很好用。这样软硬件都同时掌握。

网友S:
比我那个好多了

网友T:
键确实够多得

网友U:
学习51,实在用不着花这个钱。典型的初学者,期望一块板子解决所有问题。

楼主:
开发板永远只是工具、同时其提供的资料都只是入门的学习,其目的只不过为了让初学者更快的入门而已。是初学者更便捷的一种学习方式而已。高手是一个产品一个产品的去设计。知识、经验积累出来的,别无他法。

楼主:
今天把TC35模块也焊好了一块,测试了一下,工作正常。

网友V:
( ^_^ )不错嘛
24个按键可以弹钢琴了啊

网友W:
晶振离IC PIN太远了吧

网友:
初学者,只能边看边学下

网友X:
你做的这个板子花了多少钱啊

楼主:
做了一套板子,GSM模块,USB转串口,还有这个板子各20套,加各种工具,TFT屏一共花了4K多。

网友Y:
根据习惯 把按键放在右边比较好

网友Z:
比较适合初学者

网友AA:
楼主的板子看起来还不错,不过有些小建议,希望楼主进步:
0、板子的设计是门很大的学问,不只是LAYOUT的问题,还有很多约束条件,对电气,结构,PCB制造,工艺都有要求。
1、板子大多用的是插针件,最好信号多加测试点。以便于调试方便;
2、焊接问题,正面的贴片焊接都有点儿小问题,要么锡不是很饱满,要么就是貌似有鼓包,正面唯一一个多PIN的IC貌似有焊连(眼花,看的不是很清楚)。有些插件都没有到位。歪歪的。
3、结构问题:右边的接插件都挨得很近,特别是USB接口,USB应该是插拔比较多的,感觉插拔不是很方便。
4、板子的空间挺大的,数码管怎么被点阵屏压着了。点阵屏没有做定位,也没有做防呆措施。

楼主:
多谢55楼的建议。我会改进的。不过板子功能电路都是独立的控制脚都用排针引出。所以感觉测试点就不用了。用屏的时候肯定是不用数码管的,本来想让屏把数码管全压着的:(,右边USB接口用的是USB方口,拔插还是很方便的。就是焊功太差了,诶……

网友AB:
你们需要PCB供应吗

网友AC:
按键也太多了……

楼主:
我还有10块这样的板子,65块钱每套,都自个焊好的。配件有红外遥控器,STC11F16XE单片机一块,杜邦线若干根,跳帽若干。USB方口线一根。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

楼主:
板子电路上有个小错误,背面飞了两根跳线就不贴出来献丑了,呵呵……,但不影响功能。

网友AD:
焊的这么丑还卖钱啊..4000的输入有多少输出啊?..... 比我焊的第一块板子还丑哦...中性的调侃 楼主表介意

楼主:
其实光做这一块板子,打样400,材料八百左右,也就快一千两三百,主要是买其它乱七八糟的东西了。焊的放大是挺丑得。实物比图片漂亮。呵呵……,不过PL2303  10快板子,一次性全焊过了。没有短的,就是丑了点。

网友AE:
个别封装做的不是很好

楼主:
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AF:
扩展性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