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分析下这个图的实用性

楼主(2011-10-25):
(无正文)

网友A:
主发送, 一个光藕拖后面 十个光藕, 肯定拖不动.
主接收的光藕接法也有问题.电平不同相了

楼主:
主接收的图已更改!
主发送一个拖十个为什么拖不动?

网友B:
4楼:
主发送那片光耦,通常不能输出那么大电流。

楼主:
目前这个电路主机与从机采用5线通信:VCC、GND、TX、RX、SGND。在不增加通信线的情况下那要如何改善呢?

楼主:
通信距离最大不超过3m

网友C:
主发送端要加晶体管扩流才行。

网友C:
楼主电路应该换用485,与485比较,楼主电路的成本降低的很有限,而可靠性和通讯速率就差远了。

网友D:
to LZ
楼上几位大侠说的都对的,一个光偶输出不可能像驱动器那样带一串光偶,那个光偶要累折腰的.

网友E:
相当好的设计,每个从机接收光耦,限流电阻2K,驱动电路大约1.5毫安,10个15毫安,主机发送光耦驱动没有问题。
这个比485可靠的多,因为有隔离。缺点是不能像485那样,带64-128个分机。

网友D:
LS分析挻好.
不知道这样分配参数后,U13和U14~们的余量还有多少?

楼主:
自己先顶起来再说!还是等待高人帮忙分析~

网友F:
刚看手册,二极管前向压降1.1V,通过三级管后压降0.7V,那么加在光耦上的电压为4.3V,LZ用720R电阻限流,那么加在电阻上的电压为4.3-1.1=3.2V,通过该光耦二极管的电流变成,4.4mA,10个需要44mA,

楼主:
刚看手册,二极管前向压降1.1V,通过三级管后压降0.7V,那么加在光耦上的电压为4.3V,LZ用720R电阻限流,那么加在电阻上的电压为4.3-1.1=3.2V,通过该光耦二极管的电流变成,4.4mA,10个需要44mA, ...
引用 网友F:
我想知道,当增加外设时,Q1的输出电流Ie能否提供100mA以上的驱动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