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DXP开槽是在机械层还是Keepout层画呀?

楼主(2011-10-25):
如题?在网上搜了下,有的说是在机械层,有的说是keepout层。我经验不足,第一次画要开槽,请画过的前辈指点下。

网友A:
我一般用KEEPOUT层,生产过,可以的

网友B:
正规地是该在机械层里画,在中国机械层和keepout层都可以,大概是因为我们很少用到keepout层的真正含义!

网友C:
根据 PCB 设计软件的推荐, 通常在机械层上.
但是画在 KEEPOUT 层, 大都 PCB 厂家也会开槽.
但是 KEEPOUT 只是禁止布线, 本意没有开槽的要求.
所以还是画在机械层为好, 免得产生歧义(不要开槽的禁线也会遇到的).

网友D:
一般厂家keepout层也可以

网友E:
因为在用AD向导的时候他也是默认是keepout层,所以用keepout层变成一种默认方法。

网友F:
画在机械层,再加上一个说明,万无一失

楼主:
恩,先在机械层画了。

网友G:
两个层 都可以 ,一般区分不严格,只要给你们供应PCB的厂家可以识别是让你开槽的就可以了

网友H:
用keepout层,不用标注,PCB板厂都是照做,从来没有问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