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电路

楼主(2011-10-25):
如图是我做的一个控制电路,电路负载是个电机,客户要求最大持续电流要求10A。所以我在继电器选型是HF3FF 10A 277VAC。

如图M2是零线,三极管选型是8050.OUT口是AVR控制引脚。
请问这个电路还有哪个地方需要修改调整的地方。谢谢。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10A的继电器,进口的产品,如松下。有哪些型号是符合的呢

网友A:
论坛里有人说把续流二极管换成1N4148这样的快管好些

这里上电瞬间管脚可能会变成高电平 不用处理?

继电器上官方选型网站即可

楼主:
这个电路可靠么

网友B:
电路没什么问题。

网友C:
8050基极最好加个下拉电阻。

网友D:
继电器负载是电机的话,继电器触点的极限电流余量必须留取5-10倍,另外注意触点材料,不是耐压和额定电流够就能用的。

网友E:
危险,没有隔离,继电器带强电负载时,会使单片机复位。

网友F:
继电器选10A的不行,至少至少你要弄个16A的哪种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请问用什么方案,三极管用光耦替换?

楼主:
回复 网友F:
负载的电流一般在5A以下。10A是预留了的。我准备在继电器与负载回路上加个10A的保险丝。

网友G:
电源最好是隔离的,7L的方法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