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6V和3.7V复位芯片

楼主(2011-10-25):
我在找锂电应用上的复位芯片,不知道通用的3.6V和3.7V复位的芯片都有哪些。。
    大家能帮忙推荐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A:
你是问我们的IC都有低电压复位?
还是专用复位芯片呢?专用的我也不知,lz继续推荐

楼主:
专门的。。。我自己也在找,但是不知道这种东西有没有比较常用的。。呵呵

网友B:
常用的是 max705/809 , 不过你要的这个电压档很难找.
不过 NCP30x 系列的芯片, 基本每 0.1v 各档电压都有,
如 NCP303LSN36T1G, LZ 可以找找.

网友C:
可用电压检测芯片试试,vda3610cxx(3.6v)vda3710cxx(3.7v)

网友D:
可以用TOREX的XC61CC系列,它的输出是按0.1V递增的,XC61CC3602MR就是3.6V输出SOT-23封装的,需要样品可以联系我:13510846986,另外还有带延迟和看门口的IC都有,希望能对你与所帮助.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我找了一圈,3.6、3.7V这个电压档的有是有,就是用的人少,市面上存货少比较难买到。。RichTek的,RT9809-37CV,我买了500颗,竟然算我1元一个。。疯了。。
于是我们决定还是用3V的复位芯片,即让电池放电到3V再关机。。。:L对电池损害应该不大吧。。

网友E:
max705/809

网友E:
哦,不对,不能。。。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