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的疑问,请大家指教啊~~

楼主(2011-10-25):
大家好:
         最经我被运放搞晕了,运放的参数有一个是输入共模电压范围Vcm,我知道Vcm的含义就是加在同相和反相输入电压值的二分之一,假如我测量一个电池组的电流(300V),将一个分流电阻放在电池组的高端(也就是正极),电池组放电时有电流流过分流电阻,这时我用一个运放组成差分电路采样分流电阻上的电压V,那么这个差分电路的共模输入电压是多少呢,运放供电的地和电池组的负极是不相连的,也就是不共地,请大家指教一下啊?

网友A:
re LZ:

只要考虑运放的正负输入端的允许输入电压范围既可,这个运放电源电压有关(具体查相关数据手册)。采用差分放大且不共地,但肯定是存在某种连通的关系。根据这个连通关系估算出运放的输入范围,判断其是否落在许可的范围内,这是你实际所需要判别的。其实可以考虑共地,并且采用正比例放大电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