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步进断电到再启动的时间间隔

楼主(2011-10-25):
请教各位大虾,步进电机断电到再上电的时间间隔应该有多长?再上电的时候应该怎样操作?
谢谢!

网友A:
这个通常跟很多因素有关. 很难估计.机械结构,负载,驱动电压,驱动器,控制方式...
再上电,有可能会丢步. 所以为了位置精度, 好的方式要重新搜索初始位置.
所以, 通常工作中, 步进电机是不会给它断电的. 不运转的时候可以降低工作电流进入 "锁定" 状态.
"锁定" 和 正常工作通常只需要数 mS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