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编译问题

楼主(2011-10-25):
Error   [1347] ; 0. can't find 0x7DD words (0x7dd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907" in segment "CODE" (largest unused contiguous range 0x6FE)
Error   [1347] ; 0. can't find 0x1EE words (0x1ee withtotal) for psect "stringtext" in segment "STRCODE" (largest unused contiguous range 0x105)

上午遇到这个问题  还没有解决 请教大家

网友A:
错误信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第一个剩余的空间为0X6FE,第二个剩余的连续空间为0x105,放不下你的东东。不要随便绝对定址。

网友B:
错误信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第一个剩余的空间为0X6FE,第二个剩余的连续空间为0x105,放不下你的东东。不要随便绝对定址。
引用 网友A:

LZ可能定义了太大的保存在FLASH中的常量数组,一般决定定位出错是会提示出你决定定位的变量或者常量名的。

网友A:
没错,第一个错误基本上是因为执行代码过大,而第二个错误基本上是因为过大的const对象,而像stringtext这种psect类级只要在编译baseline家族器件,而且里面使用了const对象才会出现。

楼主:
恩 是的 确实是代码过大  我屏蔽了部分代码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请问下2楼 您说的绝对定址是什么意思 不是很明白 麻烦指导下

网友C(2016-03-28):
引用 楼主:
恩 是的 确实是代码过大  我屏蔽了部分代码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请问下2楼 您说的绝对定址是什么意思 不是很 ...

您是如何解决的呢 啊,我的代码是人家留下来的,在之前人家编译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在我的软件上就是不能编译,屏蔽掉一些代码就可以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