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模块供电问题 求大神路过啊!!

楼主(2011-10-25):
想做一个无线透传模块,苦于供电问题不能解决。芯片用的是TI的CC1101,把它做成模块安装在车上,低功耗模式。可是不知道用什么供电好。初步考虑用2节1.5v电池,可是电池使用时间是个问题。希望诸位大神能帮帮忙解决下电池问题,用什么电池好?最好有型号容量什么的。还有安装盒体应该用什么安装呢(带串口的)?  大神们,帮帮我这颗在戈壁上努力成长的孤草吧!!!谢谢了!!!

网友A:
最好使用锂电池,单位重量下的能量密度相对更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春阳大叔啊 我买了CR2477,大概950mah容量...卖电池的老板说建议5号电池(每节基本有2000mah),  我想问的是同功耗情况电池供电话单看容量行么?还有锂电池您说的单位重量下的密度怎么理解?  求解

网友A:
注意电压,锂电池的充电截止电压为4.2V,平均放电电压为3.6V,镍氢电池则为1.2V,要三节镍氢串联才能跟锂电池比较容量,容量是电压和电流的乘积。三节2000mAh的镍氢电池不论体积还是重量都大于同样容量的锂电池。

楼主:
5# chunyang     谢谢 春阳叔... 我在琢磨琢磨..

网友B:
神仙,车上不是有电池吗,那点功耗对铅酸电池简直就是毛毛雨

楼主:
7# 草根白骨精    设计本身不用外部引线...只有用电池 单独做出个设备来....额

网友C:
单颗锂电+LDO 是王道,
锂电可以选用手机电池,没电了可以拿下来充电。
锂电最起码2-3个月好用,看你板子的功耗,睡眠

楼主:
8# jjjyufan    3q 我准备用锂电池的 CR2477  用完在换电池  就是不知道具体能使用多长, 目前考虑用低功耗模式..

网友D:
像你这样的设计思路,肯定得考虑低功耗。

网友E:
楼上兄弟说的对,建议使用锂电+LDO的方式供电,既然安装在车上,使用车载电源充电就好,车载一般为12V电源,最好选择带power path的充电芯片,可以自动给电池充电,后续不选要人工干预。

楼主:
11# faetord   谢谢建议 会考虑的

网友F:
纽扣电池,或者锂电

网友G:
兄弟,你有CC1101无线模块,能接收得距离是多远啊?接收频率在什么范围啊?成本费是多少啊?我也正在做一个无线模块,就是不知道选哪种无线模块啊?你能给个建议么?

楼主:
13# xaq79 3q 我也这么考虑的

楼主:
14# xingxingdianzhi   你可以百度上搜索  淘宝上也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