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A ( 请问为什么无法读键)

楼主(2011-10-25):
如图,原意是按下S1.RC1也就是D102亮;按下S2,D103亮,但现在是还没按下就直接亮了,而且我按键也不起任何作用,为什么呢?求真相!求解答!谢谢!

程序清单:
main()
{
while(1)
   {
    TRISA=0X03;
    PORTA=0X03;
    TRISC=0X01;
    PORTC=0X01;
    if(key1==0)
    {
    delay(5);
    if(key1==0)
     {
      led1=1;
      led2=~led2;
     }
    }
    TRISD=0X00;
    PORTD=0X01;
    uchar i;
    for(i=8;i>0;i--)
    {
     delay(300);
     PORTD=PORTD<<1;
    }
    for(i=3;i>0;i--)
    {
     delay(400);
     PORTD=0XFF;
     delay(400);
     PORTD=0X00;
    }
    PORTD=0XFF;
    delay(500);
    for(i=8;i>0;i--)
    {
     delay(300);
     PORTD=PORTD>>1;
    }
   }
}

网友A:
A口??结果正常。因为这时读到为"0". 唉,又一个不看数据手册的。

网友B:
把A口设置为数字I/O口(注意默认是模拟输入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刚入门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你好,应该怎么改呢?请问你有数据手册吗?!

楼主:
是加这个吗?
                                ADCON1 = 0xFF;
                                CMCON = 0x07;

网友B:
数据手册网站上有,就是关于你6楼的参数设置

网友C:
按键上拉设置了吗

网友D:
把RA口设置成普通的IO口,ADCON1=0x06;设置成输入,还有最好加个上来电阻

网友E:
A口一直读‘0’,故。。
ADCON1=0x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