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与eeprom的传输距离问题

楼主(2011-10-25):
各位:
  因为我的mcu与eeprom(只有一个)是分开两块pcb板,现用线缆连接,能否达到1.5米?

网友A:
降低速度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赞同2L,10k波特率应该行

网友C:
都是瞎猜,撞大运,这样的设计谁敢说可靠?

楼主:
我看到一些资料说,可达10英尺。只是走线有一定的要求。

网友D:
如果是并行总线eeprom,基本上可以判死刑. 如果串行,那么信号线最好完全单独屏蔽,降低速率,加上软件纠错,1.5m 也是可以的。

网友E:
别把读变成写,就大难不死.

楼主:
感谢ls几位的发言,我在等示波器到了之后,看波形才知道行不行。(见笑了,公司小,連台像样的示波器都没有)

楼主:
可以达到1.5m,我已经完成了eeprom的多次写入与读出。我的排线是这样的:sda,vcc,gnd,s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