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的功耗

楼主(2011-10-25):
小弟菜鸟,求助:
怎样计算某一ic,所需的从电源得到的电流的大小,比如A/D转换器。我想用LDO给多个器件供电,但不知道怎样确定LDO应该输出的最小电流,期待前辈们的解答。

网友A:
1、查数据表,里面都有耗电指标
2、做个样品实测

网友B:
最近也有做这方面的,设计LDO最小电流的时候各个IC的最大功耗需要考虑、这个应该没错,如果你的预算没有那么大,就要自己计算一下,我是把所用端口的电流之和在乘于2来做设计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