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万能板的连线问题

楼主(2011-10-25):
有哪位高手能将万能板的布线和焊接技巧,我自己焊了一个最小系统加数码管显示,好难连线呀,有人能分享一下这方面的经验吗?

网友A:
这个东西简单搭一个单元试验还可以,不要做这么复杂的。

网友B:
万用板搭?当然难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也很难,想当年我们用万能版焊8*32的点阵。你就知道你的有多容易了。

网友D:
首先你要大致规划下电路,避免走线太多 有些连接能紧挨的就紧挨,靠搭锡即可,有些要充分利用器件的引脚
走个横平竖直,这样才美观 查线方便 当然飞线都走下面层

网友E:
价格分别进攻方能恢复工具那个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