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求助!第一次用EDK,在generate libraries and BSPs这一步出错

楼主(2011-10-25):
BSP, AN, ps, Gen, TE

[local]1[/local]安装的EDK是12.3,开发板选的是spartan 3E,
做的是版里的LED实验:https://bbs.21ic.com/icview-272699-1-1.html,c代码已经添加到source里了,在选择Software,点击Generate Libraries and BSPs时显示错误:

在网上搜遍了也没搜到类似的问题,又是刚接触EDK,实在是不知道从哪下手去解决,还望高手们支个招~
----------------------------------------------------------------------------
今天又试了下,把src\microblaze下的common文件删掉再编译就没有问题了。
想起来这个文件夹是使用petalinux时复制进去的,可能是petalinux没有设置好……

网友A:
真没见过
这为什么要报错呢,已经存在就存在啊,要么覆盖,要么不覆盖不就得了

网友A:
另外,你有更高版本的ISE吗,如果有,建议用最新的

楼主:
2# AutoESL 是啊,我把目录下的common删掉再generate还是一样报错。ise用的也是12.3,没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B:
2# AutoESL  是啊,我把目录下的common删掉再generate还是一样报错。ise用的也是12.3,没出过什么问题……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因为你EDK 的license不行造成的。

网友A:
嗯,license有问题的话什么错误都有可能发生

网友B:
是呀,他们很多人觉得ISE能用,EDK就应该没问题,这是错误的概念。

网友A:
是呀,他们很多人觉得ISE能用,EDK就应该没问题,这是错误的概念。
引用 网友B:

正确的呢?

网友B:
他们的license其实是分开的。

网友A:
这么会赚钱啊,呵呵,卖两次

网友B:
这么会赚钱啊,呵呵,卖两次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你们Xilinx

网友A:
:D
其实我也主张软件全免费,鼓励所有人来用
咱把芯片卖贵一点就可以了

楼主:
他们的license其实是分开的。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说edk的license重新安装一下?但是在哪安装呢?目前只找到一处和license有关的选项

网友C:
只是分版本的吗,带edk的叫system版本

楼主:
看了下mss文件,里面的确是有
BEGIN DRIVER
PARAMETER DRIVER_NAME = gpio
PARAMETER DRIVER_VER = 3.00.a
PARAMETER HW_INSTANCE = LEDs_8Bit
END

BEGIN DRIVER
PARAMETER DRIVER_NAME = generic
PARAMETER DRIVER_VER = 1.00.a
PARAMETER HW_INSTANCE = clock_generator_0
END

BEGIN DRIVER
PARAMETER DRIVER_NAME = uartlite
PARAMETER DRIVER_VER = 2.00.a
PARAMETER HW_INSTANCE = mdm_0
END

BEGIN DRIVER
PARAMETER DRIVER_NAME = generic
PARAMETER DRIVER_VER = 1.00.a
PARAMETER HW_INSTANCE = proc_sys_reset_0
END
但这不是系统自动生成的么?我又换了个最简单的实验,根本用不到c语言的部分,但是在生成网表的时候还是会有这两个问题,头大了……

网友B:
只是分版本的吗,带edk的叫system版本
引用 网友C:

嘿嘿:)

网友B:
官网上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

网友A:
问题不一样,那个while running 。。。。不是本质问题
本质问题就是file already exists那个

网友B:
问题不一样,那个while running 。。。。不是本质问题
本质问题就是file already exists那个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都回答了么??

楼主:
20# GoldSunMonkey 所以呢?重新下一个版本安装?

网友B:
20# GoldSunMonkey  所以呢?重新下一个版本安装?
引用 楼主:

重新装一下新版本吧。

网友B:
20# GoldSunMonkey  所以呢?重新下载安装么?
引用 楼主:

?

楼主:
23# GoldSunMonkey 好吧,看来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