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散热问题

楼主(2011-10-25):
我要用7805进行12v转5V,但是7805发热厉害,请问各位大侠,有可更换器件能用?

网友A:
负载多大!

网友B:
为什么不加散热片啊

网友C:
无论你换什么器件,只要仍是线性稳压,发热就是一样的。
要想发热量少,改用开关芯片,但需要增加几个外围元件。

网友D:
换LM2575 LM2675吧
效率和散热都提高很多的

楼主:
什么意思

网友E:
5L 正解  只要还是线性稳压  那稳压IC还是充当一个电阻的角色  只要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电流不变  功耗是一定的

网友F:
电流固定的话,旁路一个合适的电阻分一部分电流!或者12V到7805输入之间串个电阻分压!

网友F:
电流变化的话,加散热片或三极管扩流(三极管要加散热片)!总的发热量没变!

网友G:
为什么不加散热片啊:o

网友H:
我也为这个问题苦恼,开关器件怎么加啊,请大侠指教

网友I:
加开关器件干什么呢?
13# werewo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