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TPS54386的问题,有图 输出电压不对,板子有吱吱声

楼主(2011-10-25):
各位大侠,本人在项目上面用到了TI 的TPS54386用来降压产生所需要的两种 3.3V 1.8V 电压,可是再将芯片焊上后,出来的两种电压值 一个为 。0.5V 和 0.9V  原理图是按照数据手册上面来接的

对了上电后 板子上面还有 吱吱 声。。。

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希望各望前辈可以帮帮我。电路图如下图

网友A:
断开 L2 L3 L4 L5 在上电看看情况

网友A:
另外,TPS54386焊接的时候底下GND焊盘也要焊接牢靠的,否则 多半电压不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电压值基本正常了就是还有个问题
板子上面的吱吱声 仍然有,把1.8V后面的那两个电感取下来后,就不响了,电压值正常,这是不是因为,接上负载后,那个功率电感饱和了么。。。

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不要用电感,这里用电感起不到作用,根据以后端电流的多少,选用0603或者0805封装的磁珠
那声音就没有了

楼主:
呵呵,我一直就是用的磁珠哈,在原理图上面没有标出来,只是可能我选的所允许的电流比较小。现在板子上面已经没有声音了,呵呵是左边的电阻与电容配对计算的不对。哈哈
谢谢你对于我的帮忙
5# jjjyufan

网友B:
貌似是电感引起的低频噪声
如果EMI不好,可以将电感换成bead,应该还行

网友C(2011-12-02):
我这边也碰到类似问题,是转3.3和5v的,最后是发现二极管有噪声,更换二级管就好了,而且万用表量二级管正反阻抗正常,它就是不能用

网友D(2015-10-09):
问下楼主最后发现是什么问题啊,芯片下面的地??做封装没做的话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