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路中的继电器如何代替???

楼主(2011-10-25):
各位好!
电路如附图,电路中的机械继电器用什么代替可以解决继电器损坏,因为MCU的输出端的控制频率比较高,所以此电路中的继电器容易损坏!
由于音频信号的幅度比较低,没有找到合适的固态继电器代替这种触点继电器,请各位指点!

网友A:
这里的继电器有用吗?无论吸合与否,均不影响后面电路,你是不是要把一根接到继电器1脚?

网友B:
楼主的图不对,无法工作的,算你“笔误”吧。
楼主先要说明继电器通断的频率,继电器正确使用的话,寿命是很长的,除非你的驱动不合适或者动作过于频繁,替代继电器可用光耦或者光耦加晶体管/MOS管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更新电路!
chunyang 你好!MCU Port的控制信号为20HZ,所以理想也是要继电器的频率为20HZ!而且扬声器是一组,电路中就用一个代替了!所以正常理想设计流过继电器的电流为10A!
以前想过用类似可控硅/固态继电器之类的,但由于信号的幅度只有几伏,所以就觉得不能用可控硅/固态继电器之类!!

网友C:
用一个NMOS+PMOS可以实现。

网友A:
且不说你这电流能不能过10A,20HZ 10A这简直就是在摧残继电器.8V的驱动峰值电压,10A!你的扬声器是多少欧姆的?
你就改用楼上说的 一个NMOS和一个PMOS做开关吧.不过最好的办法是从音频功放那里直接关掉信号,那电路就简单多了,或许一个三极管就搞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1、所以就是要代替继电器,上面提到了,负载不是一个扬声器,而是一组,大概10个并联吧。
2、NMOS+PMOS大概是构成什么样的开关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请问电路如何实现,稳定性会比较好?

网友D:
继电器吸合后,音频信号不是造成直接短路了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PMOS DS串在电路里做开关 栅极一个低电平就导通. 加一个三极管或NMOS做栅极对地的开关.
要实现这个没有必要在这里加入开关  你可以关闭输入信号 可以在功放找个切入点做开关,一个三极管就OK了,何必.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音频信号是外接的函数发生器模块提供的(也就是不能改这模块)!而且它也是扬声器电源,可能提供给15个扬声器,所以它的电流为10A!现在加这开关也就是要实现要切断/开启音频信号(扬声器电源)!切断/开启时也不会对音频信号周期有影响!

网友E:
8V电压,10A电流,开关频率20Hz,对功率MOS管来说不成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请问下图是否能实现:

网友A:
用个电阻给PMOS一个上拉.

楼主:
16# sa2852 请问是上拉到音频的正极?谢谢!

网友F:
如果楼主电路不是需要特别防爆外。对此电路继电器比mos管有利。不要说10A,100A也没问题。成本可靠性比mos管好。

网友A:
20HZ 如果长时间的话  对继电器的寿命是个考验

网友E:
15楼:
MOS管只能控制单方向的电流,反向因MOS内部有个寄生二极管,所以总是可以导通的。
要控制双向电流,可以用两支功率MOS管串联。

网友G:
MCU系统与输出信号能否共地是关键条件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好!因为动作比较频繁,这种继电器的寿命是问题呀!有什么能适合用的继电器?请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好!maychang大侠,请问是用一个NMOS和一个PMOS串联吗??谢谢!

网友E:
23楼:
不是。是两支相同的N沟功率MOS管源极联接,门极也联接,两漏极作为开关(触点)的两端。
当然,用两支相同的P沟管也可以,但P沟管往往较贵,且容量较小。

网友G:
回复 网友E:

两个NMOS也不行,由于切换的信号为两极性,有正有负。按一般的接法无法使负极性信号切断。
一个可以偿试的方法是在栅极加正负+15V/-9V的控制信号,但对于大多MOS管的Vgs极限电压只有20V左右,有点危险。

网友H:
模拟开关cd4066不行吗?

楼主:
多谢以上各位的建议!
1、如25楼据说:切换的信号是2极性。
2、通过的电流10A,用类似以CD4066这样的模拟开关电流是达不到。

网友F:
用双向可控硅不就得了。

网友I:
不知道呀!

网友E:
25楼:
你错了。
这种接法,可以切断双极性信号。也就是说,可以用在交流电路中。

网友E:
25楼:
这样接

在S1左右两“点”处施加控制信号。

网友E:
若MOS管改成双极型管,则不能工作。

网友G:
回复 网友E:
maychang好方法,学习了。我没想到可以把控制信号基准点放于S1右侧。

楼主:
回复 网友E:
maychang,谢谢!
请问这电路这样能正常吧,暂时还不能完全理解您的电路工作的意思(正在分析)!

网友G:
前提条件是两系统必须是独立的参考地,两系统电源必须独立(隔离),不能有任何关联,否则将影响电路正常工作甚至损坏设备。

网友J:
我觉得你的电路有一定的缺陷,继电器是感性负载,继电器动作时,会产生很大的感应电动势,这些电动势加到你的电压上就很有肯那个损坏你的继电器,一般来说,对于感性负载都要加续流二极管的,二极管的阴极急继电器的电源端,这样才是对的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J:
你好!所以就是想办法去掉继电器(而且控制信号频率也比较高)。

楼主:
回复 网友G:
您好!
请问你指的两系统的地是指:控制系统GND和音频系统的地(音频发生器输出的 “- ”端)?

网友K:
CPC1718 is suitable for the circuit.

网友G:
回复 楼主:
正是。若非隔离,则需用光耦和一独立的电源作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K:
你好!这个的负载只能是直流吧,不能是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G:
您好!用光耦和独立电源如何控制?还请你告诉大概的思路!这系统的电源是:现在做的这个模块的供电是由开电源提供的DC12V,而音频信号是由信号发生器输出提供的!这2个电源都是接同交流~220V!

网友G:
42# NICKY99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
如果是这样,这独立控制电源的输入信号频率就要比音频信号的高?也不能用音频信号作为这独立电源的输入?

网友E:
44楼:
“独立控制电源”你是指 MCU P1.1 还是指 V1 ?

网友L:
这不就要有3个“地”了
MCU -----GND
光耦副边的V-----VGND
音频信号的地

网友L:
回复 网友G:
谢谢!
如果是这样,这独立控制电源的输入信号频率就要比音频信号的高?也不能用音频信号作为这独立电源的输入?
引用 楼主:

音频信号整流滤波后给光耦副边提供电源不是不行,只是如此一来这喇叭的输出幅度就减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好!是指V1,也就是说V1的输入要求。

网友E:
48楼:
对V1除要求能够提供足够功率外,无其它任何要求。
V1经变压器后再整流滤波,成为直流电压V0,用于为Q1和Q2门极提供电压。对V0要求大于Q1Q2导通电压,但小于Q1Q2允许的最大门极电压(通常是20V)。

网友G:
回复 楼主:
这里的v1是市电220v,不是音频信号,是用一个很小功率的隔离变压器输出经简单整流后得到12v控制电压.

楼主:
谢谢楼上2位耐心的指导!
我下周就先做实验,看看效果!到时有问题再请教!

网友M:
这个简单,
你用个音频的电子开关也可以,

网友N:
用光耦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M:
音频电子开关可以达到这么大电流?

楼主:
初次实验效果还好,正在准备长时间带负载测试!

楼主:
maychang、ljm810010请进! 此电路中的继电器如何代替???

50# ljm810010
maychangljm810010你们好!
现在存在一种现象,就是MCU没有控制信号时(低电平时),扬声器还是有点声音,好像MOS管不能完全关断,请问这现象应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G:
不知你具体的接线、器件、参数、电源连接方式、负载、测试方法等情况,不好判断。
不完全关断的原因可能是:
1. MOS管VGS受其它原因影响未能为零,这个可以用万用表(只能用手持式,别用其它仪器)测量GS间的电压是否为零。
2。MOS管本身的泄漏电流或极间电容影响,可以把MOS以外的其它电路去掉,GS短接,看看是否仍有声音。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好!参数如附图!音频信号的接线也是图上这样接的!
只要一开电,MCU P1.1为低电平,扬声器就有嗡嗡的声音!

网友O:
20楼分析问题深刻···

网友G:
回复 楼主:
检查MOS管是否有损坏。
电路中有些参数不合适,会造成MOS管容易损坏。
首先电容C35容量不足,不足以维持平稳的电压,MOS不完全导通容易过热损坏。
其次R16阻值太大,光耦驱动电流不足,同样会导致MOS管不完全导通。
建议:R16:220R   C35:100uF   R17:3.3K
        MOS管GS间最好并接两个串联的20V稳压管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