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W,DC-DC方案?

楼主(2011-10-25):
以前没搞过电源,老总说要做个汽车上用的24VDC转13.8VDC电源,功率300W,请教大家这个用什么方案比较好?

网友A:
让你老板再招个人啦;P

网友B:
输入电压比较低,功率也不大,可以考虑推挽。

网友C:
给你个参考,非隔离的。

网友D:
也可以考虑用同步buck。效率比较高些。

网友E:
PWM控制器外加POWER MOSFET

网友F:
输入电压比较低,功率也不大,可以考虑推挽

1)推挽式变压器开关电源是所有开关电源中电压利用率最高的开关电源,它在输入电压很低的情况下,仍能维持很大的功率输出.
2)推挽式开关电源经桥式整流或全波整流后,其输出电压的电压脉动系数Sv和电流脉动系数Si都很小,因此只需要一个很小值的储能滤波电容或储能滤波电感.
3)推挽式开关电源的两个开关器件有一个公共接地端,相对于半桥式或全桥式开关电源来说,驱动电路要简单很多.
4)推挽式开关电源不会像半桥式,以及全桥式开关电源那样出现两个控制开关同时串通的可能性,这也是推挽式开关电源的一个优点.
5)主要缺点是两个开关器件需要很高的耐压,其耐压必须大于工作电压的两倍.

网友G:
这方案不错,双路buck,同步整流,交错工作,补偿了输入电流不连续的特点,输出功率大,效率高
5# jjjyufan

网友H:
在这个场合,还需要稳压,推挽的效率比同步方式的BUCK要低很多。

网友F:
不知道这个汽车充电器要不要电气隔离?

网友I:
如果不需要隔离的话  11L 正解  用buck效率肯定比隔离的推挽效率要高.

网友J:
参考ups改一个?

楼主:
还没仔细看大家的回复,这些天家里发生一些事情,弄到现在都没心思工作。

网友K:
呵呵,我看到到的UPS DC-DC 电路都是升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