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对地电阻

楼主(2011-10-25):
大家好,最近我用到了两片SIGMA的芯片,芯片1V供电是经过DCDC转换出的,但是转出的1V电压对地电阻很小,两片芯片不同型号,1V对地电阻分别只有20多欧姆和30多欧姆,不知产生这个的原因有哪方面呢?
谢谢。

网友A:
這個是正確的! 輸出阻抗肯定小啊,就跟電池內阻越小越好一個道理

网友B:
这个“对地电阻”是没有意义的,主要不是短路,你的测量结果并不反映真实的对地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