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124问题

楼主(2011-10-25):
想用一个INA124隔离某个信号,但是是INA124输入与输出端各需要+-15V电源,问题:1、这两路+-15V电源可以使用同一个电源吗?
2、如果可以,怎么使用啊?如果不可以的话,难道要用两个DCDC模块分别产生两路+-15V吗?
请高手给解答一下

网友A:
共用电源,就没有隔离作用了。
不一定要用两个DC-DC模块,有些模块具有两路甚至更多路输出。

楼主:
在一个电源的情况下,采用下图可以实现隔离吗?如果不能有没有好的办法啊

网友B:
不能。V1和V2共地。从交流信号看来+15V1-15V1+15V2-15V2全是连在一起的。
最简单的办法是买一个两组正负15V输出的电源,但不好买。再就是用一个正负
15V输出的隔离电源模块给前级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