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STM8S207的问题

楼主(2011-10-25):
void Tlm_lnit(void)
{
//以下操作为互补输出配置
TIM1_CCMR1 = 0x6C;          //配置OC1M,PWM2模式
TIM1_CCR1H = 0x00;
TIM1_CCR1L = 0x14;          //配置OC1REF占空比50%
TIM1_ARRH = 0x00;
TIM1_ARRL = 0x28;           //配置OC1REF信号频率200kHz
TIM1_DTR = 0x0A;            //配置死去时间(10*62.5=625ns
TIM1_CCER1 = 0x05;          /*配置CC1NP=0(互补输出极性,OC1N高电平有效),CC1NE=1(互补输出使能)
CC1P=0(输出极性,OC1高电平有效),CC1E=1(输出使能)*/
TIM1_BKR = 0x84;            //配置MOE=1(使能OC和OCN输出),OSSR=0,OSSI=1(实现0C1REF++极性+死区模式)
TIM1_OISR = 0x20;           /*配置OIS1=0(当MOE为0,一个死区时间后,OC1=0),OIS1N=1(当MOE为0,一个死区时间后
OC1N=1)*/
//以下操作为复位触发配置
TIM1_SMCR = 0x74;           //TS[111],触发源为外部触发,触发模式为复位触发;
TIM1_ETR = 0x80;            //ETP=0,触发为上升沿触发;
TIM1_IER = 0x41;            //使能触发中断
TIM1_CR1 = 0x01;            //开定时器1
}

请问这样配置有问题吗,怎么只有CH1输出波形,而CH1N只有个2V的高电平了,求高手指教,不是要输出一组波形的吗,还是我哪里没有设置好啊,

楼主:
没人帮忙解决下吗

网友A:
作为工程师要有一些基本的问题提分析能力。
输出2V,I/O口出现2V的话,只可能是几种情况:一种是内部输出的,这样的话MCU的电源应该已经被拉到2V;一种是外部输入的,那么这个脚处于高阻态,也就是浮空输入模式(或者真开漏的脚输出高)。
接下来的你自己去分析咯。

楼主:
LS可能还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所说的是以上设置应该会输出一对完全反向的一组波形,现在只有CH1有波形,而CH1N却没有就是想问下是我设置问题还是,I/O口设置肯定没问题的

楼主:
怎么都没人解答下了,那么多的人浏览过,你们能不能告送我STM8S207能不能做出互补死区波形啊,请你们帮下忙指点下啊

楼主:
难道STM8S207的互补波形就是这个样子吗,  如果不是请指教为什么回事这样的

网友A:
看起来就好像是CH1在给电容充放电。
你确定那个脚上面没有接电容?

楼主:
我用的是那个三合一的学习板,不知道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楼主:
谢谢你啊  非常感谢,问题已经解决谢谢,没注意板子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