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chang老师,图已贴出!

楼主(2011-10-25):
最近用TOP256YN设计了一款30W的开关电源,三组输出。主输出满载的时候,另外一组输出的整流二极管老是击穿,在这个二极管那里并上一个RC缓冲会不会改善?

网友A:
把图贴出来,并且注明各元件参数,这是最起码的要求。

楼主:
D7我装的是FR107,现在这个二极管老是击穿,并两个也没用。
图这样可以了吗?

楼主:
准备一个电阻串联一个电容,然后并在D7上,这样会有改善吗?

网友B:
可以用示波器抓下波形看看,实在不行,可以用另一种正负输出方式,楼主这个对下面的二极管耐压要求高

楼主:
楼上的兄弟,另一种正负输出方式是什么意思?
看了资料,感觉接了输出缓冲应该有改善。

网友A:
抱歉,看不出D7击穿的原因。

网友C:
你把那磁珠去掉可能就没事了,或者并RC试试

网友D:
会不会有可能不对称引起一边偏X.V7,V8用一样的型号试一试.

网友B:
这个偏磁可能性很小。先并rc吸收试试

网友E:
FR107有压力,可以弄个UF么?107导通速度不够快
4# big5

楼主:
楼上兄弟,准备用uf4007试。
12#,RC并上去了,手头没有耐压1KV的电容,用普通贴片的试了,效果不是很好。

楼主:
最新情况,换了UF4007(两个并联),可以撑更长时间。难道就是速度的问题?

网友E:
明显,现在可以撑多久?
16# big5

网友F:
FR107在D9那也有用,我认为应该是电流不够的原因。

楼主:
omi_liang,可以半个小时左右。
现在用了mur的TO220封装的肖特基管,Trr=35ns。一个多小时了,温度也还可以

楼主:
mur3060pt,这个价格好像比较高。
mur620ct是不是要便宜一点?
我的结论:就是Trr这个指标引起的。

网友E:
我不知道是什么引起的,我觉得是导通时间而已,因为我以前用fr的时候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20# big5

网友G:
D7、D8选择速度差不多的二极管     最好都是肖特基
L3 L2 左侧放置一个二极管,L3接负

楼主:
D7、D8选择速度差不多的二极管     最好都是肖特基
L3 L2 左侧放置一个二极管,L3接负
引用 网友G:
二极管怎么接?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