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坏了,能修吗?

楼主(2011-10-25):
路由器坏了!电源正常,指示灯好似也正常
网线通过“猫”到电脑正常,经过路由就不行了
现在这个路由可以修吗

网友A:
再检查下输入帐号和密码有没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没错!我想知道如果我把路由复位到出厂设置后,该怎么办?……

网友B: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你用牙签压住复位孔,再对路由器上电。

网友B:
再出现登陆路由器,安装向导填写账号和密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昨天电脑关机前还是能正常上网的,今天下班回来就不行了,没人动过的

网友C:
路由器坏了当然能修,但楼主的情况未必就是路由器坏了,最简单的判断办法是做交叉替换测试。

网友D:
能识别路由器地址不?逐步排除,也可能你网卡坏了。我更多碰到的是电信公司不给力维护什么东东。
对了,你这贴怎么发出来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昨天电脑关机前还是能正常上网的,今天下班回来就不行了,没人动过的
引用 楼主:

有时候就是这样,你把路由器重新初始化就好了。

网友E:
lZz是不是没交网费啊

网友F: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o

网友G:
把路由初始化再试一次

楼主:
现在好了,原因是:设置问题,初始化过后电脑重新起动过后就行了:lol

网友B:
楼主真吝啬。。。。。。。。。。。。。。。。。。。
10分都是骗人的。

网友:
我的手真贱白进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