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路原因

楼主(2011-10-25):
是这样的,按照如下电路图,测得在6MHZ时电压放大倍数9倍,增加输入信号的频率,输出电压减小,因此放大倍数也减小。在输入小于6MHZ时波形严重失真,谈不上放大了。
我想问的是,
1、我选的谐振电路在8Mhz处谐振,怎么在8MHZ处怎么不是最大(而是在6HZ处最大,6MHZ之前还不清楚放大与否),是什么原因??
2、如果要在15MHZ处放大倍数最大,也就是让其放大的频带展宽,该如何改进??

网友A:
“怎么在8MHZ处怎么不是最大”
电路中存在分布参数。示波器的输入电容已经可以与谐振回路中20pF电容相比拟。

要工作于更高频率,只有改变谐振回路参数。另外,工作于更高频率并不是“让其放大的频带展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老师,我意思是就目前来说,在15MHZ处有放大,但不是最大,所以在改变谐振参数的同时让其放大,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