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EEPROM的问题

楼主(2011-10-25):
在PCI开发板上,用的是PCI9054,其EEPROM  93LC56可不可以在线烧写,如果可以,需具备什么??谢谢!!!

网友A(2012-09-09):
请高手出场

网友B:
这个不懂,请教高手

网友C:
EEPROM  93LC56 是的 SPI 串行EEPROM .主要用于配置设备ID,版本号(PCI配置寄存器)和内存映射关系等(本地配置寄存器),从资料看是可以在线烧写的.
不过本人也没有玩过这个东西, 楼主不妨网上搜索一下人家的经验来参考一下

网友D:
取决于是什么样的 PCI开发板,按理有的PCI开发板 其EEPROM  93LC56可以在线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