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那个版本的ucos移植到stm32是比较稳定的啊?

楼主(2011-10-25):
看以前的贴,说到什么中断不能设优先级的之类的,现在的移植版不知道那个好啊?

网友A:
有这个问题吗? 我们就是从淘宝上买的开发板,带的例子都是官方版的,包括UCOS的例子,应该足够稳定吧!

网友B:
2.88开始是稳定的,没有bug报告的。
我是**使用2.86,因为IAR对2.86的支持太完美了,但是我的2.86是按照2.92的ReleaseNotes里面的bug报告,修改过os_core.c里面OSIntExit() OS_Sched()两个有问题的函数的,我一直很奇怪这两个函数为什么只对cortex-m3的CPU有问题,其他的CPU怎么没有问题?

网友C:
我老感觉STM32上的UCOS有点不习惯

楼主:
3楼意思,只要是2.88或者以上的都ok了哇,我打算keil,iar的兼容性啊恼火的很,后续麻烦

网友B:
不存在兼容问题,我写项目都是IAR和Keil通用的,但是我本人只用IAR,编译速度和代码效率都是Keil望尘莫及的,而且对ucos 2.86和freertos的接口也很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