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PID电路不振荡

楼主(2011-10-25):
把I  D环节都去掉了,只剩下比例 P 把,放大倍数调的很大了,还是不能到达设定值,略小。
为什么不能超过设定值,从而振荡,
温度控制, 温度响应不算是很滞后,感觉响应比较快。
是不是我的执行机构 最大能力 不足以使其达到设定值呢

网友A:
re LZ:

过调源于微分环节和被调对象的反映延迟。若被调对象的反映延迟很小且取消了微分(I),则肯定不会产生过调现象。至于为何不能调到位(如总是出现一个方向上的偏差),可能是执行机构的驱动能力不够(如加热功率不够),亦即调节饱和了。

网友B:
没有积分电路,反馈必定存在静差。这也可能是“不能到达设定值,略小”的原因。

楼主:
问题是 我把P加的非常大了,也不出现设定值上下震荡的现象。

理论上是不是 P 加大的话,一定会出现设定值附近上下波动吧(震荡)?

我现在的现象是 ,从开始 只超过一次设定值,然后再也超不过设定值了,小范围的在设定值以下波动(也可以看做恒定了)。

网友A:
to 4L:

能过目标点说明没“饱和”,这仅靠增大P估计是没有用的,还需积分环节(I)来调节。如果反应不够快则再加入微分环节(D)。

网友C:

谁说PIC温控一定要振荡?

楼主:
我看到很多说调试过程的时候,先调P,加大P可以出现振荡时为止,然后.....

to HWM : 之前目标点设的挺高,只有P ,始终没有超过目标的时候, 后来我降低了目标点,上电调整,只出现了一次超过目标点,然后就再也没能力超过目标点了,呵呵,

我现在就是想验证下,只有P的时候,通过加大P,会不会在目标点上下振荡,(很多资料都说会),可我却始终没验证到这现象,所以疑惑.....

至于加I, D的事 以后我再慢慢实验

网友A:
to 7:

单加P是否会过调乃至振荡要看控制对象的特性(包括目标点的设定)。

网友C:
温度控制PID,常用大林和施密斯算法来补偿加热器的温度大延时.具体设置参数时最好先测量一下加热器的时间常数,然后用matlab仿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