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中如何指定为unicode

楼主(2011-10-25):
如题:
     在IAR中如何把字符变量修改为unicode编码方式。
比如
unsigned int cchar;
cchar = ‘好';

cchar的结果是好的unicode值,而不是ASCII值。

网友A:
不懂~~顶下~~求解  高手来指点下

楼主:
求高手指点!!

楼主:
已经搞定了  IAR中没有这个功能,必须自己用查表的方式进行变换。还好在FATFS的文件系统里面有这个代码,直接COPY就能用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能分享下资料吗~~~

楼主:
附件是fatfs文件系统的源代码,其中有个cc936.c的文件,打开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B(2013-04-03):
嘿嘿,在前面加個 L 就是。

unsigned short   szString[128] = L"ABCD";

果真?

网友C(2019-09-18):
引用 楼主:
附件是fatfs文件系统的源代码,其中有个cc936.c的文件,打开看下就知道了

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