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构建达芬奇的DSP Server

楼主(2011-10-25):
如何构建达芬奇的DSP Server from hellodsp

网友A:
不过建议不做音频视频的,还是用一下ez系列的工具。想要完全DSP/BIOS的,就是拿DSP当一个单纯的DSP来看就好了。研究一下如何ARM启动DSP即可。剩下的通信与两个独立的CPU没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