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动态内存释放函数free

楼主(2011-10-26):
KEIL C51明确明说
如果free函数参数是空指针的话将会被忽略,请问标准C是这样的吗

网友A:
http://www.cplusplus.com/reference/clibrary/cstdlib/free/

void free ( void * ptr );
Deallocate space in memory

A block of memory previously allocated using a call to malloc, calloc or realloc is deallocated, making it available again for further allocations.

Notice that this function leaves the value of ptr unchanged, hence it still points to the same (now invalid) location, and not to the null pointer.

Parameters
ptr
Pointer to a memory block previously allocated with malloc, calloc or realloc to be deallocated.
If a null pointer is passed as argument, no action occurs.

Return Value
(none)

楼主:
感谢"上官金虹"
分数给你了,虽然少了点

网友B(2012-07-09):
表示很困惑,51中使用free???
没有操作系统支持,跟谁去申请或释放内存啊

网友B:
即使是轻量级的ucos,也不支持malloc和free的
heap的设置我都是直接置零的
包括M3的堆设置,也是直接清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