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天线部分显示绿色

楼主(2011-10-26):
小弟初学dxp 2004,画pcb的时候天线有部分显示绿色,我自己认为应该是规则问题,但不知道如何修改?请问这个问题是不是规则设置问题?如何修改?

网友A:
这个是警告, 应该是你不同的网络 焊盘 连接到一起了。  或者是不同网络太近了。 一般你确定是没问题的情况下,可以忽略。 或者你看一下封装修改下。 很简单的问题。

楼主:
谢谢 fliger
搞定了里面有交叉的 规则改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