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COS移植的小问题

楼主(2011-10-26):
大家好,在移植到STM32的UCOS项目里有一段代码我看不懂,向大家请教:

OSStartHighRdy

    MOVS    R0, #0    ; Set the PSP to 0 for initial context switch call
    MSR     PSP, R0

    LDR     R0, __OS_Running     ; OSRunning = TRUE
    MOVS    R1, #1
    STRB    R1, [R0]

    LDR     R0, =NVIC_INT_CTRL    ; Trigger the PendSV exception (causes context switch)
    LDR     R1, =NVIC_PENDSVSET
    STR     R1, [R0]

    CPSIE   I        ; Enable interrupts at processor level

OSStartHang
    B       OSStartHang    ; Should never get here

问题1:为什么把PSP初始化为0?既然使用递减堆栈,我觉得应该初始化到最高地址才对,所以不明白。

问题2:程序最后有一个无限循环,注释说永远不应该运行到这里,为什么?是不是因为开中断了,所以程序会跳到PendSV的中断服务程序里?

网友A:
问题1 ,PSP = 0 是为了设置一个标志, 应该  PendSV 会对这个标志判断,以初始化任务的堆栈。不过这是猜测。因为我手头的 UCOS 代码不是你这样的。而是下面这样:

OSStartHighRdy
        LDR                r0, =OSRunning                                ; OSRunning = 1
        MOV                r1, #1
        STRB        r1, [r0]

        LDR                r5, =OSTCBHighRdy                        ; Get highest priority task TCB address

        LDR                r5, [r5]                                ; get stack pointer
        LDR                sp, [r5]                                ; switch to the new stack

        POP                {r3-R12}
        LDR                r0, [sp,#0x1c]
        MSR                apsr, r0
        POP                {r0-r3,r12,r14}
        ADD                sp,sp,#8
        bx                lr

问题2: 分析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