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此电路故障

楼主(2011-10-26):
附件是一个简单的4-16编码器控制电路,输入电压为24V,经LM317稳压到5V给74HC154供电,A、B、C、D由PLC控制(开漏输出)。此电路板74HC154坏的概率特别的高,基本上是四个输入口坏掉(导致输出逻辑混乱,即某个输入口即使拉低也无效),我理解为静电击坏想在输入口加个1uF的电容对地,但74系列不是CMOS电路(输入为高阻抗容易引起静电击穿),所以也不知道是否正确,请大家不吝赐教,指出可以改进的地方并分析原因。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呀,太简单了吗?指点一下嘛

楼主:
还是没人理呀,chunyang大哥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我发现一个问题(示波器上看到),就是317在启动时,有大概100-200ms时间的超调,即5V输出有100-200ms的24V电压,估计就是24V对74154的IO冲击导致74154输入口击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此类问题,317的规格书上并没有提到这个参数,大家在设计时有考虑过怎么处理此问题吗?谢谢!

网友A:
既然发现问题了,先解决5V电压不稳的问题。

网友B:
你这颗317就是我们的BM1084,5A的LDO,怎么没看到你有输入输出电容?还有,你在输入端那颗稳压管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先分析原因,再解决问题。
你现在都没有分析好问题所在,你给出的图也信息不全。大家给你指点也只能点到为止

网友C:
如果真是四个端口有问题,就在四根线里串个磁珠试试

楼主:
说实话,这个电路是前人设计的,稳压管实际没有贴,这种板在一个系统里有几十块,由24V开关电源集中供电,估计他们考虑到开关电源有输出电容所以省了输入电容吧,电路图电源部分是完整的,其他是负载(每路输出接一个电磁铁)

我4楼说的超调,是在热拔插时,发现317输出电压在挺长时间还是24V(上百ms),这是我不能理解的,按理317的响应时间不会这么慢,如果真的出现24V,那么154输入口损坏也就可以理解。现在正Lay板给317加个输出高于6V关断的电路

网友A:
如果LM317前后的滤波都好的,没有必要单独加过压关断电路。最多输入串联一个电阻,再并联滤波电容就可以了。

楼主:
10楼说的加串联电阻的措施我也在这次Layout里放进去了,而且输入也加了一个220uF的电容,5V哪里还加了一个5.1的稳压二极管的位置,等板回来看那张效果好就用那种。从实验看,热拔插确实容易损坏74154,因为不理解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长时间的超调电压,所以也不敢轻易断言这是问题的本质

想从这里得到大家的一些建议,集思广益,把可能有问题的地方都做改进,免得Layout打样浪费时间,非常赶上楼上几位的建议

楼主:
笔误,“非常赶上”应为“非常感谢”

网友D:
输入电压这么高。用示波器抓一下LM317输出,在上电瞬间是否有过冲。

楼主:
t.jm,我就是发现上电有过冲,而且时间很长(100-200ms),我不明白的是317的响应速度这么慢吗?

我看多数用317的场合都没有考虑这个过冲,或对这个做改善措施,基本都是按规格书里的推荐电路设计

这让我很担心,其他板输入12V,输入加220uF电容,过冲时间稍微短一些也有20ms左右,不知道对后面MCU是否会有损害

网友E:
“。。。。。。此电路板74HC154坏的概率特别的高,基本上是四个输入口坏掉(导致输出逻辑混乱,即某个输入口即使拉低也无效),。。。。。。”

应该不是74HC154坏掉了。而是Q19、Q20设计不合理。

解决办法:去掉Q20以及Q19。然后将74HC154的输出CR1、CR3直接连接到Q18、Q17的发射极;R56、R57改接5V。

网友F:
增加4个521光耦。成本增加不了多少

楼主:
xmar提议很好,我已经将R56/R57改接到5V网络了,按你的提议可以省不少三极管。谢谢!
先结贴了,等我打样板回来测试,看怎么根治此问题,感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E:
为了可靠截止Q18、Q17,R56、R57改接小于5V的电位更好,比如接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