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们个问题

楼主(2011-10-26):
请问大家这个东西是什么,电源上的,网上资料半天没查到.

网友A:
把你整个板子图片发上来,至少看清外围吧,
你光截个丝印,没人知道的,
至少你要告诉个封装吧
还有是PMU呢?还是LDO 还是 DC/DC

楼主:
手机照的也不是很清楚,7个脚的,在整流桥附近。

楼主:
整体是个200AC转5V/120A DC的电源,这个件处的位置是交流更进来整流部分的小板子上。
是个日本的电源。

网友B:
回复 楼主:
就是一个电源,自己封装好的了,呵呵,拆开里面看就知道是什么了啊,啊哈哈

楼主:
板子背面有一个桥,两个双向可控硅,和一个大散热片。谢谢大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现在还不敢拆,不一定是他坏了,等两天买两个这个东西我拆了看看。

网友A:
这估计是个模块电源,人家用胶封好的
你如果想呢,就买灌解胶溶剂,把胶融掉就可以了

网友C:
应该是一个PWM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