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华邦W77E526的

楼主(2011-10-26):
本人项目中遇到一个疑难,就是华邦芯片W77E516,它的P2.6和P2.7为地电平时,芯片会进入ISP模块。如今,我的板子上,W77E516的P2.6接上拉电阻,接光耦低电平触发;P2.7则悬空。可是本人碰到的问题却是一上电,P2.6和P2.7都为低电平,使得芯片可能进入ISP模块,造成液晶一片白屏。
    本人项目时间急,希望各位老大能帮助找找原因,谢谢先了!

网友A:
程序里面设置下拉了吧,你设上拉看看?

楼主:
程序上我已经在初始化的时候设置P2为0xff

楼主:
开机上电的之后,P2口的值为0X05,不知为什么

网友A:
你好好看看程序,单步执行,观察结果,
也许是哪个地方调用后出的问题,自己没注意到

楼主:
这种现象时有发生,时有不发生,应该不是软件上的问题吧?

网友A:
软件的因素居多,或者你烧录个厂家给的demo程序,看看有无问题??

楼主:
本人感觉想是寄生电容的问题,在P2.6的上拉电阻边并一个104电容之后,感觉好了一点,但还是会偶然出现白屏的现象,但要是把芯片拔出重新插入之后,又可以了。

网友A:
楼主还没解决你的问题?原理图贴上看看吧,会不会是其他问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