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有刷直流电机的同步问题

楼主(2011-10-26):
(无正文)

楼主:
高手请进啊

网友A:
需要使若干电机同步,选用直流电机就是错误。
如果非用直流电机不可,那么只能比较各电机转速信号与基准,用比较后信号对各电机反馈实现转速的调整。但此方法只能使各直流电机转速近似相等而不能严格同步。

楼主:
我记得有几款调速的集成电路可以级联的,可我现在想不起来是什么型号了
不用直流电机那用什么电机好呢?

网友B:
低手来了

楼主:
低手高手都行,只要能解决问题就行

楼主:
有没有人用过这类芯片啊?

楼主:
高手低手快帮忙啊

楼主:
宋业科友:不好意思,能麻烦你说一下用什么型号和怎么用法吗?

网友A:
4楼:
如果同步信号源是这若干台电机中的一台,用自整角机。
如果是用电子信号控制若干台电机而要求这些电机同步旋转,用步进电机。若功率较大,则需要用交流同步电机,但电源功率也要够大。

楼主:
maychang:
我的使用环境是两至四个直流电机(电机型号已经确定的了,无法更改,转速在2000~4000转之间随负荷变动,电机额定功率45W,有刷)需同步运转,精度要求并不是很高,允许有4~10转的误差,测速信号由干簧管或霍尔提供。
我记得专门有这种情况下应用的芯片的,可就是想不起来也查不到芯片的型号。
用锁相环应该是一个好办法,可我对锁相环不熟悉,要麻烦大侠给几个型号和应用的示意图。

网友A:
13楼:
你的要求,用“同步”来描述就错了。“同步”不仅要求电机转速完全相同,而且电机转动的角度也相同。

电机型号已定,那可比较麻烦。估计你的电机是永磁电机,这种电机转速只能用供电电压来控制转速。那么你需要对每个电机的转速测量,测量结果与基准进行比较,转速与基准的差放大后控制电机的供电电压。四台电机就需要四个比较-放大-控制电路。
45W直流电机,功率不算很小,应该采用PWM控制,线性控制发热就太大了。这么大功率,恐怕很难有什么芯片可以使用,除非是D类功率放大器。

网友C:
试试这个芯片TLE4726。或者它的系列的:lol

网友A:
用锁相环的话,因频率很低(1Hz上下),CD4046或者74HC4046即可。

楼主:
谢谢maychang!
你说的不错,这种场合是不能用"同步"。
也谢谢xygyszb,我尽快去找这款芯片来试试。

楼主:
TLE4726好象是控制步进电机的。前面的帖子中已经说明了只能用直流电机,永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