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485发送出问题

楼主(2011-10-26):
现在的问题时:
    我现在使用LM3S6965的CPU,硬件是这样接的:CPU的RX接到RS485的RO,TX接到RS485的DI,一个GPIO脚把RS485的RE/DE连在一起。
    通过RS485发送一个31个字符的字符串,然后PC使用232转485的转换器接收数据485总线的。发现PC总是只接收前面的大概16个字符和几个乱码,后面的数据接收不到。我开始怀疑是不是CPU没有把字符发送出来,但是我通过232转TTL直接接到RS485的DI管脚,却能收到完整的数据。我又怀疑是不是发送允许过早把DE拉低,但是我用示波器抓到信号发现:DE时在发送之后才拉低的。
    那现在问题出在那里呢,是不是RS485芯片有问题?
    RS485芯片的标识是SP485RE,我问了一下供应商这个就是SP485REN。

图片中第一路是DI信号,第二路是DE信号

网友A:
我总觉得有可能是你的232转485的转换器有问题~ 会不会是发送速度比较快导致的呢?

速度降低点试试~或者把你程序前16个字符发完后停顿一下~

楼主:
果然是232转485的问题,搞了我好几天啊,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