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躁,877A 跨页操作AND ICD2

楼主(2011-10-26):
领导给我一旧的汇编代码改BUG,我没有多少汇编的经验,改的有急!  越改越烦,877A 老是改完后运行不对, 查了查都是没有翻页,翻页就翻页吧,翻了还要再翻回来!还要注意当前的在那页,要翻页翻到那页!
   还是那ICD2,先前连接4620都表现的很好,现在连877A 两个字“痛苦”啊!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有一半的时间是在连接ICD2!!

网友A:
学会使用banksel和pagesel等伪指令

网友B:
不喜欢ICD2的调试功能,麻烦的要死,一直都是直接烧录测试,有问题修改,

楼主:
3# xaq79 哥,你用什么烧写器烧877?
   我这边用PLUS烧一片最少1分钟,ICD2只要5S

网友A:
3# xaq79 哥,你用什么烧写器烧877?
   我这边用PLUS烧一片最少1分钟,ICD2只要5S
引用 楼主:

有一些编程器依然采用的是一次打入一个字节的方式,而没有同时打入8个字节,所以烧写速度就很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