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不共地的高压是用这样的电路吗

楼主(2011-10-26):
见图片,采样的时1000V高压,不知道为啥要用那么多电阻串联,用一个电阻就不可以搞定吗?

网友A:
这么多电阻作用主要是限流作用,之所以不用一个,因为没有那么大电阻来代替。

网友B:
串那么些电阻是出于耐压的考虑。

楼主:
如果是用1M电阻代替10个100K的电阻,由V*V/R=1000*1000/1000000=1W,也就是说找个1W以上的1M电阻就可以了,难道这样的电阻很难找吗?还是1W电阻耐不了1000V的电压呢?

网友C:
1W以上的1M电阻很难找的

楼主:
采样不共地的电压,这个电路效果怎么样?是不是很好,我觉得很好。

网友D:
1、耐压高。这个100k的可以用贴片,而贴片电阻耐压不够高
2、精度高。1M的电阻难于做到高精度的,100k就相对容易
3、功率余量大,散热好,温升小,因此温漂也小。
4、多个串联,有统计效果,比如温漂、噪声都有互相抵消的趋势。

网友:
不共地采样,能行吗?

网友E:
应用环境很复杂,不要以单个元件性能代替环境变化。特别是稍有点变化就受不了,生产应用是不允许的。

我见过一千多伏采样的,好象是用五六个拇指大小、长一尺左右的电阻来采样的……有机会拍片给你们看。

网友D:
不共地采样,能行吗?
引用 网友F:

差分放大,功率表的电压采样这样用。

网友G:
1000V只是差分电压,共不共地主要是共模电压的问题.
共模电压也可能是1000多V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对于差分电路中的运放来说,共模电压怎么计算啊?只是采样电压的一半吗?

网友E:
共电压就是输入端的对地电压[双电源时]
至于如何计算,请想办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