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高通的问题

楼主:
求下限频率
fL1=1/(2piR1C1)
fL2=1/(2piRLC2)
fL2>>fL1 , 所以下限频率为fL2 ,
问题是
从fL1的式子说明 由R1和C1构成简单高通
可是简单高通是 R和C串在一起 输出信号从R与C之间取出 , 而不是如图中的R1和C1那样 输出是在R1的右边 , 那么R1和C1构成的高通是怎么与一般的高通等效的呢?

网友A(2011-10-26):
不就是反相放大器么?把右图中的R1换成RC串联,放大倍数就不会算了?
输入输出两个10uf电容,作为耦合算是比较大了的,它们的主要作用是隔直,因为该运放是单电源供电,运放输入端被偏置在VCC/2,所以要用电容隔直。

网友B:
re LZ:

反相比例放大器按电压输入看的话是R1左边节点的电压,所以按R1C1高通分析没错。如果还不清楚,则可以按电流输入分析(R1往后看就是个I-V电路)。输入电流为:

  i = Vi / (R1 + 1 / (jωC1))

截止频率就是1 / (R1 C1) (角频率),换算成Hz为 1 / (2 π R1 C1)

网友C:
反相放大,运放的同相端可以看作交流信号的地电位,由虚短可知R1右端也是交流地。
当然这个问题还是用传递函数分析比较好,更明了。

楼主:
也不是说不会算...
就是搞不清怎么看啊
3# HWM
" i = Vi / (R1 + 1 / (jωC1))" , 然后截止频率怎么得的?
完全不知道啊..

网友B:
to 5L:

其实变一下形就更清楚了,如下:

    i = Vi / (R1 + 1 / (jω C1))
        = [Vi / R1] [R1 / (R1 + 1 / (jω C1))]

其中 R1 / (R1 + 1 / (jωC1)) 就是RC高通滤波的分压关系。再变形:

    R1 / (R1 + 1 / (j ω C1)) = 1 / (1 + 1 / (j ω R1 C1))

令其模方等于1 / 2(半功点),求得ω = 1 / (R1 C1)便是截止频率。换成Hz为 fc = 1 / (2 π R1 C1)。

楼主:
高通的信号输出是在R1的左节点 , 这个信号再通过R1加到运放的输入端 那幅值不就变了?
莫非同一个信号的定义是频率一样,而幅值可以不一样

网友D:
to 5L:

其实变一下形就更清楚了,如下:

    i = Vi / (R1 + 1 / (jω C1))
        = [Vi / R1] [R1 / (R1 + 1 / (jω C1))]

其中 R1 / (R1 + 1 / (jωC1)) 就是RC高通滤波的分压关系。再变形:

    R1 / (R1  ...
引用 网友B:
HWM忠厚长者,解释问题不厌其烦,这才是高手啊。

网友B:
to 7L:

反相比例放大器按电压输入来看就是R1的左节点(不考虑耦合电容的话),而不是运放输入端。若从运放输入端看的话,则是电流输入(也就变成了I/V跨阻放大)。所以,可用两种方式理解,即1)电压输入(RC分压高通),2)电流输入。

楼主:
以上的明白了 谢谢HWM
那我那个奇怪的问题"高通的信号输出是在R1的左节点 , 这个信号再通过R1加到运放的输入端 那幅值不就变了? 输入放大器的信号就不一样了 "

是不是应该这么想
"波形频率一样 就是同一个信号
那运放输入端的幅度比R1左节点的低也不要紧 仍是一个信号"
这事是我刚想通的 以前从没想过这个呢.. 刚刚突然想到了 就问问清楚
对嘛?

网友B:
to 10L:

正相比例放大器中运放的正输入端相对于负输入端确实存在着一个非常小的压差,因为运放的开环放大倍数有限。但由于这个压差相比其他信号来说显得过于微小,所以一般将其忽略,这也就是通常所谓的虚短。

网友E:
还以为是高通 的芯片问题呢。

网友F:
信号得通过导线传递吧..
那信号通过R1后 幅值不就更小了 ,

楼主:
HWM 老师
我没讲清楚 不是那个意思 ,

我是在想
如图的A,B两个点,
R1和C1构成的高通输出是在A点 , 然后这个输出的信号不是还得往前走吗, 那就得通过R1了 , 通过R1后加到运放的输入端 即B点 , B点的信号幅度就与A点的不一样了 ,
高通输出信号不是直接被取走的 而是通过了R1电阻才取走 , 这不要紧吗?

网友B:
to 14L:

运放输入端(B)的信号当然和RC中点(A)不一样,而且相比之下非常微小,为何?那是由于存在负反馈(Rf)和高开环增益所致。这里不能完全割裂开来分析,需综合地看。前面说了,不能完全理解电压关系就分析其电流关系,这是等价的。其实分析电压关系也不难,但需要分模块处理。先把整个正相比例放大器视为一个网络模块,显然其输入阻抗就是R1,C1和R1串联自然就成了个RC高通输入滤波网络。

楼主:
看明白了 谢谢H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