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菜鸟请教关于STR711FR2不能进外部中断函数,在线等,有程序

楼主(2011-10-26):
我自己根据例程配置的64脚的第一脚的外部中断程序,进不了中断函数,请教大虾啊,我是新手,第一次整这个,望指点,以下是程序:
void Set_XTI(void)
{
//GPIO_Config(GPIO0, 0x0400, GPIO_IN_TRI_CMOS);   //IRQ   P0.10
    GPIO_Config(GPIO0, 0x0400, GPIO_IN_TRI_TTL);    // Set P0.10 for interrupt 设置中断P0.10
    XTI_Init();                                        // Initialize the XTI
    XTI_LineModeConfig(XTI_Line13, XTI_FallingEdge);    // Set Line 8 edge  设置下降沿触发
//XTI_LineModeConfig(XTI_Line13, XTI_RisingEdge);
    XTI_LineConfig(XTI_Line13, ENABLE);                // Enable the External interrupts on line 8 启用第8行的外部中断
    XTI_ModeConfig(XTI_Interrupt, ENABLE);    //设置模式为中断 (中断或唤醒中断)。启动中断模式
    EIC_IRQChannelPriorityConfig(XTI_IRQChannel,4);    // Set the XTI IRQ Channel priority to 3
    EIC_IRQChannelConfig(XTI_IRQChannel,ENABLE);    // Enable XTI IRQ Interrupts
    EIC_IRQConfig( ENABLE );                        // Enable interrupts
}

void XTI_IRQHandler(void)
{
  int k;

for(k=0;k<18;k++)
{
  GPIO_BitWrite(GPIO1,6,0x01);   //LED
  delay_ms(100);
  GPIO_BitWrite(GPIO1,6,0x00);
  delay_ms(100);
}
}

楼主:
请路过的大虾们指点一下,看看是哪的原因啊,拜谢了

楼主:
还有其他设置吗?

楼主:
各位给点意见啊,555

楼主:
是不是还有其他文件要进行设置啊,71x_conf.h这个头文件我也设置了,打开模块了啊
#define _EIC
/* #define _EMI */
/* #define _FLASH */
#define _GPIO
#define _GPIO0
#define _GPIO1
#define _GPIO2
/* #define _I2C */
/* #define _I2C0 */
/* #define _I2C1 */
/* #define _PCU */
/* #define _RCCU */
/* #define _RTC */
/* #define _TIM */
/* #define _TIM0 */
/* #define _TIM1 */
/* #define _TIM2 */
/* #define _TIM3 */
#define _UART /**/
#define _UART0
#define _UART1 /**/
/* #define _UART2 */
/* #define _UART3 */
/* #define _USB */
/* #define _WDG */
#define _XTI
/* #define _IRQVectors*/
#endif /* __71x_CONF_H */
感觉这影响不是很大啊

网友A:
如果头文件没有设置好怎么编译的过呢?看看编译对不对先,或者检查一下外部中断序号有没有搞错lineX

网友B:
请不要使用STR71做新产品设计,这是老产品,以后供货很可能会有问题。

楼主:
已经编译通过了,编译没有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是不新了吗,不过我接手的时候电路图就做出来了,所以还得整啊,第一次涉及ARM这块,还望不吝指教啊

楼主:
肯定还有哪需要设置一下,我修改例程可以了,但是放到我程序就是不行,不知道哪里还需要修改啊,前辈请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