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个射频发送电路是什么工作原理,Q9/Q2有是什么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0-26):
这个电路不是射频放大器。而是PWM功率放大器。Q9、Q2是功率放大器的互补推挽输出级。

楼主:
这是一个ID卡读卡电路,谐振时,有80V的正玄波,但是我怎么跳都步能让卡离线圈的距离更远一点就感应到卡了,现在调什么参数能让卡离线圈的距离更远一点。我最远能有4-5MM。但是其他公司做的读卡器7-10MM就能感应卡了,为什么了

网友A:
用可变电容替代读卡器天线并联谐振电容,直到谐振电压最高。比如超过80V。然后取下可变电容器,测量其容量。用固定电容换回。再测试打卡距离。此过程反复几次。

楼主:
电压已经最大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