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无源LPF与BPF怎么算

楼主(2011-10-26):
最近做了一个助听器。噪声好大,想用一个无源低通滤波器LPF或带通滤波器BPF滤掉噪声,试试效果,可滤波器参数不知道怎么算。
特向各位大虾求救!!
LPF的截止频率是:fc=3400Hz
BPF的带通频率是:fl=100Hz,fh=3400Hz

网友A:
助听器??如果不是很专业的那种助听器,还是用有源(因为L-C的无源滤波器成本高)

网友A:
如果你不是专业作滤波器的,算出了参数,仿真也好,但实际做出后效果也不一定好.因为作电感配电容调试都是问题

楼主:
有源又怎么做呢?

网友B:
TI有个免费的FilterPro,你把想设计什么样滤波器告诉他,他帮你出电路图,当然是有源的。
无源的我都是用pSpice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