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的RTC寄存器的初始值及复位后的值等

楼主(2011-10-26):
430f4xx单片机RTC的几个寄存器的inital state是 None, not reset。
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各位解释下啊?
我想问下,POR后,RTC相关的寄存器内容为什么,随机值吗?PUC后呢??

我做了个实验,短路RST复位,寄存器值均变化;
看门狗溢出复位,寄存器值均保持不变。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Basic Timer1用作RTC功能,在4xx用户指南中给出了Basic Timer1寄存器的复位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RTC里面好几个寄存器呢,你说的只是basic里面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None, not reset就是说没有被重置,保持原来的值不变(或者是随机值)

如果有重置会注明040h with POR,Reset with PUC什么的,重置后具体的值可以在具体寄存器看到,下面以RTCCTL为例

中间划红圈中-(0),-(1)表示POR后的状态

有时候也会看到没有括号的-0,-1表示PUC后的状态

Watchdog产生的是PUC,楼主可以参考下每个寄存器的PUC后状态

楼主:
5# TI_MCU 我主要是想知道puc后这些none,notreset属性的寄存器会不会变化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个人觉得不会变吧

楼主:
:(没有肯定的结果吗,不放心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了下手册,看门狗溢出复位(PUC)后,因为没有掉电,数据会保持;同时也不会被重置,所以就是你看到的保持不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先谢谢版主了,再问您一个问题,TI 430官方手册上每次擦除 写flash前都禁止看门狗,操作完毕后再重新使能看门狗,有这个必要么?擦除一个信息段(128Byte)并写满大致需要多长时间呢,在哪看?

网友A:
因为檫写时间较长,如果引起看门狗复位,可能造成数据丢失。
在datasheet上的flash部分有,把檫的时间加上写的时间,自己算算就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看了手册,有个疑问之处,请您指教下,谢谢!

楼主:
这个tCMErase该怎么理解呢??
主擦除时间应该按tMassErase来算吧,那最慢也只要5297/257约20来ms。
我擦除的是信息段,写64字节,那总时间应该是(4819+64*35)*tFTG,这样总时间不到30ms,不至于要禁止看门狗吧???

网友A:
质疑是一种非常好的习惯,很欣赏!
看门狗的时间可以设置,擦除烧写的时间可以计算,计算清楚了也可以不关闭看门狗。
TI官方手册的主要目的是指导,告诉大家怎么去应用。
显然擦除期间关闭看门狗是TI推荐的编程习惯。

网友C:
版主好敬业啊

楼主:
请看14L截图,这个tCMErase 最低200ms该怎么理解呢??与tMassErae多了个cumulative不知啥意思

楼主:
麻烦版主解答下我在18L提出的问题,结合14L图,不甚感激!

网友A:
回复 楼主:

您可以看看下面这个文档,tCMErase应该是和jtag编程有关系的。
而且并不是所有型号的tCMErase都是200ms,有些型号支持fastflash是20ms,比如g2xx。

楼主:
谢谢!
21# 永远的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