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7991程序问题

楼主(2011-10-26):
AD, sd, ST, TE, top
AD7991采用I2C总线,12位AD,我写的程序具体内容如下:
uchar dat[6]={0,0,0,0,0,0};
void delay()
{_nop_();_nop_();}
void start()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
void stop()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
void respons()
{
uchar i=0;
scl=1;
delay();
while((sda==1)&&(i<255))i++;
scl=0;
delay();
}
void writebyte(uchar dat)
{
uchar i,temp;
temp=dat;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delay();
  sda=CY;
  delay();
  scl=1;
  delay();
}
scl=0;
delay();
sda=1;
delay();
}
uchar readbyte()
{
uchar i,k=0;
scl=0;
delay();
sda=1;
delay();
for(i=0;i<8;i++)
{
  scl=1;
  delay();
  k=(k<<1)|sda;
  scl=0;
  delay();
}
return k;
}
void write_AD7991(uchar reg)
{
start();
writebyte(0x52);  //AD7991-0 Address:010 1000;AD7991-1 Address:010 1001
respons();
writebyte(reg);
respons();
stop();

}
void read_AD7991()
{
uchar i;
start();
write_AD7991(0x53);
respons();
for(i=0;i<3;i++)    //read 6 bytes,3 ADC value
{
  dat[2*i]=readbyte();
  sda=0;
  delay();
  scl=1;
  delay();
  dat[2*i+1]=readbyte();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cl=0;
stop();
}
存在问题:把AD转换后的值通过串口送到上位机,AD值都是FF。现已确定串口部分程序无问题,问题应该出在上面的程序,请各位前辈指点!

楼主:
问题已解决。
解决方法:
1、仔细研读AD7991芯片资料。
2、重新写AD7991读写程序。

网友A(2012-06-04):
请教 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B(2012-12-26):
前辈,最近正在调试 AD7991 的程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ADC 不能工作,请您帮忙看一下我的程序好么?如果可以的话,也请您传一份您的 AD7991 的程序给我,谢谢!

网友:
帮忙顶一下

网友C(2016-01-20):
前辈您好,我最近也在调AD7991,一直调不出来,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想看看您是怎么调的,方便发份程序看看吗?

网友D(2016-02-25):
引用 网友B:
前辈,最近正在调试 AD7991 的程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ADC 不能工作,请您帮忙看一下我的程序好么?如果可 ...

前辈调试好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的第一个数据一直变,其他数据都是FF,方便的话能给看下程序吗?就AD7991的几个函数就好

网友D:
前辈,我看到了您调试ad7991的帖子,可以给我看一下您的例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