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教你玩USB] 【求助】DIY D12的板子了

楼主(2011-10-26):
用转接板焊了D12,只把D-和D+连接到了USB口(PC端),用51最小系统的电源系统给D12供电,即USB的VCC和GND舍弃不用,通过串口,已看到调试信息,正确读到D12的ID码。
问题是:1. 在串口调试助手中,无法显示中文。
2. 在“USB 断开”和“USB连接”后,是“USB复位”,没看到端点0的输出中断,主机没申请数据。拔下USB线后,显示“USB挂起”。没出现书中描述的情况,我上述的硬件连接没影响这块吧。

楼主(2012-11-07):
问题都解决了,已实现USB鼠标~~

网友A(2013-01-19):
引用 楼主:
问题都解决了,已实现USB鼠标~~

你好,看到了你的帖子,我和你碰到同样的问题,d12连接后只发生了一次复位中断,然后没有其他的了,id 号读取正确,并且连接后电脑有响应,同样是只有一次复位中断,看到你已经圆满解决,想请教一下到底是哪个地方出问题,已经想了好久了,还是没想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看到了你的帖子,我和你碰到同样的问题,d12连接后只发生了一次复位中断,然后没有其他的了,id 号 ...

我是照着书的思路按照自己的风格,重新敲的代码,某天我检查代码时,看见个疏漏,修正后,鼠标就实现了,
前期检查电路时,D-和D+颠倒了,其他的也没太大的改动,建议你反复检查电路和代码。

板子的供电方式还是从51的最小系统中引出,没用PC端USB中的VCC,总怕把电脑弄坏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