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与altera逻辑单元对比

楼主(2011-10-26):
最近要使用一款altera公司的EP4CE系列来做一个CCD后端图像处理,常见的DEMO上面的FPGA是xilinx公司的XC6SLX45来实现的,我查询了一下,他的LE大概是44K左右,现在我需要在altera的器件上来实现,那么对应的altera器件大概需要多少LE呢?是多余xilinx的,还是少于呢?一直没搞明白啊,就一直没有确定好选型,还希望了解这方面的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A:
貌似xilinx上是用逻辑门来定数量的,而altera上市用逻辑单元。

网友B:
xlinx是用逻辑门表示资源,altera用逻辑单元(LE)表示资源

网友C:
那是以前的,在s3上面是的,现在的新片子改了。

网友C:
你要移植的demo不是你们自己写的吧,
代码中用到特殊的底层器件没,用到的话,这些你都要改写,不是光看一个LE指标就行了的

网友D(2011-12-04):
Cyclone IV和Spartan 6的逻辑单元结构不一样,Cyclone IV是以LE为单元的,Spartan6是以SliceX/L/M为单元的,其中SliceX占了50%,但SliceX的结构很差,Spartan6的布线资源也不好,一般情况下,相同的代码,在Spartan6里耗得逻辑要比在Cyclone IV里要多。你的情况,用EP4CE40应该就能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