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实际应用中仿真调试真的很重要吗?

楼主(2011-10-26):
在网上有种说法是avr高级应用中或复杂工程中仿真调试极其重要,网上卖avr开发板的也必定带个四十多块的仿真器(JTAG ICE)或首先推荐仿真器。
我只是个初学者,现在只是编译,烧写程序而已,感觉仿真器还要占端口,进入调试的时候也软件仿真要慢,每条语句的切换也不是很快。

仿真器对工程应用很关键吗?

网友A:
我干了差不多五年的AVR系统开发,从来没用过仿真器!就凭一块USBASP下载头。哈哈……

技美电子淘宝店:http://lintar.taobao.com    欢迎进来逛逛^.^

网友B:
同样. 我也干了差不多六年的AVR, 也没有用过仿真器.
不是必须的, 不过对初学者来说, 肯定还是有帮助的.

网友C:
我用原版的jtag ice仿真器,几千块钱的,性能稳定,绝对一流。这个对查找错误还是有帮助的。

楼主:
开发板的卖家首推四十多的仿真器而不是十几块的下载器,应该还有多赚钱的考虑吧。

网友D:
一般定律——仿真用得越多,开发者越笨。

网友E:
没用过,只用过串口

网友F:
我也从没用过AVR的仿真器,但并不等于不做调试。调试的方法多种多样,使用一些合适的软件或简单的技巧完全可以不用仿真器。